[家电] 小米空调显示 r6 不工作 外机不转

楼主:
这货是19年买的  那里论坛有坛友拆机后 感觉 不错买的  保修期里换过一次主板 又坏了,出保修了  ,不工作关了下机 再开又好了,这货这么不抗用呢 ,有修过的朋友 给点指导呢 ,给费用

网友:
帮顶一下,让论坛大神看到,,,,目前国内都在实行去铜化和轻量化。。谢谢分享

网友:
查一下代码的含义

网友:
问问雷布斯

网友:
  这个天坏空调

  不要再修了  找个老格力定频  成色一定要好

网友:
真准备自己修?

网友:
都小米了,还要求这么高

网友:
自从用了小米4手机后再不相信小米产品了

网友A:
r6是表示电机异常,开机调至最低温度让室外机全速工作,伸手感受一下室外机散热风机风速,热风大不大?如果风扇转速慢,风量小,哪就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是表示电机异常,开机调至最低温度让室外机全速工作,伸手感受一下室外机散热风机风速,热风大不大?如 ...

也有可能是风扇电机传感器问题

网友:
检查压缩机启动电容风扇电容,如果是户外高空,还是请专业师傅吧

网友:
百度来的

小米空调出现r6,通常表示空调的电机过载。

网友:
不懂,帮顶。。
人家小米也要挣钱,你就再买个小米。

网友:
外机高空,还是找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6是表示电机异常,开机调至最低温度让室外机全速工作,伸手感受一下室外机散热风机风速,热风大不大?如 ...

这米机是定频的吗,我也是18年买的空调,全是定频的,科龙,扬子,AUX都有,全是当时最低价的空调(1600左右),至今没修过,完全正常。真的是定频机省心。

网友:
这个不好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米机是定频的吗,我也是18年买的空调,全是定频的,科龙,扬子,AUX都有,全是当时最低价的空调(1600 ...

虽然省心但是费电啊!这几天趁国补低价入了华凌一代神机PRO,把老家2008年安装的海尔空调换了!用了17年的老空调,除了换过一次外机电容,其制冷性能一直良好,然而就是费电!父母在老家每天开机16个小时左右,基本上要用掉12-13度电!明天安装神机,到时再看看用电情况,听说一天5-6度电就够开机16个小时!相当于能节省一半多的电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米机是定频的吗,我也是18年买的空调,全是定频的,科龙,扬子,AUX都有,全是当时最低价的空调(1600 ...

是不是定频我不知道,但定频机没变频板,压缩机通电全速工作,简单可靠,最多只是换换电容,补充一下雪种,基本都很少坏

网友:
定频的用着省心,变频的说是用着省钱,其实不见得---相对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省心但是费电啊!这几天趁国补低价入了华凌一代神机PRO,把老家2008年安装的海尔空调换了!用了17年 ...

没有这么省的,经我对比验证一条公式,定频机能效比除以变频机能效比再乘以现在定频机的用电量就是新装的变频机用电量,例如你换新机的电费:3.3/5.3*13=8.09度,到时验证一下。
每天省4度电,按我家二阶平均电费0.65元一度算,每天节省2.6元,每年用空调制冷算80天,新空调按1600元,
多少年能回本呢:1600÷2.6÷80=7.7年,你还要保佑新空调在6年后不要坏,不然维修费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