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NETCORE) MG1200AC 1.0.X版本WISP功能故障以及不支持IPv6

楼主(2025-07-25):
你们也知道我买了很多【磊科(NETCORE) MG1200AC】在家里做测试,但是因为信号表现太好了所以一直都是只在用一台做140平2.4G信号覆盖,5G一直没怎么拿出来用。
就在今天,心血来潮,花了一天玩了一下【磊科(NETCORE) MG1200AC】的WISP功能,发现主机自带的1.0.7和1.0.8老固件在WISP上有很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开始可以搜索到信号,也可以连接,但是在几分钟后副路由死活都搜不到信号,也就无法访问上级网络了。
粗略判断是固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当我刷入【Netcore-MG1200AC-SH-V1.2.1.331】和【Netcore-MG1200AC-V1.2.7.57422】固件并分别测试了几个小时后发现不但没有掉网掉SSID,而且速度贼快贼给力,于是就赶紧来发帖报告一下

另外——
由于在上级路由中发现【磊科(NETCORE) MG1200AC】所使用的WISP其实是基于中继模式(Repeater)的魔改版,二级路由接入主路由后自动关闭DHCP而且自动继承上级网络DHCP,WIFI和物理接口依然可用,所以可以直接当网桥用,只是二级路由的物理接口需要避开WAN,因为此时二级路由上的WAN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试下刷新固件,以上提到的两个新固件我已经在下面帖子内提供了,感谢网友和客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4825-1-1.html

如果手动刷固件的话大部分情况下会继承原先的设置,不用担心重新设置的问题,当然如果有洁癖还是建议重置一下主机,毕竟这两个固件提供的功能更多,尤其是360智能助手合作版本的【Netcore-MG1200AC-SH-V1.2.1.331】固件,功能多了整整一倍,编译时间也晚三个月,一般主推这个

P.S.这应该是我针对【磊科(NETCORE) MG1200AC】无线双频路由最后一个主题帖,这几天拿到一个【天邑TY-6201A Pro】,等测试OK了就主要用这个

ENJOY~

=======================================================================================

2025年7月29日追加:经过几天测试,确认【磊科(NETCORE) MG1200AC】不支持IPv6,不过好在可以通过使用桥接功能变相继承上级路由的IPv6配置,所以应该可以说是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25-8-22 00:02):
2025年8月22日追加:就算使用桥接也不能稳定继承IPv6配置,放弃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楼主:
根本没来得及,我也没老固件备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没来得及,我也没老固件备份

开局没有图,一切都靠编...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局没有图,一切都靠编...

那就当我是在编吧,反正用这个型号的太少了,一共就流行了两年左右,还集中在2018到2020年,今年已经都转入WIFI6E了

网友B:
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也没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也没法测试。

不用测试,十年前的东西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当我是在编吧,反正用这个型号的太少了,一共就流行了两年左右,还集中在2018到2020年,今年已 ...

我的703N还在用...

网友C:
几分钟后找不到可能是上级路由换信道了

网友D:
这货确实像楼主说的便宜信号又好。只是潮流还是把它淘汰了。

楼主:
你这是720N V3,刷完固件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分钟后找不到可能是上级路由换信道了

可是刷了新固件以后上级怎么换信道都能联机,我已经挂机一夜了,上级路由信道从1变成6现在还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确实像楼主说的便宜信号又好。只是潮流还是把它淘汰了。

现在好多包月流量一两百个GB,家庭宽带马上就要消失了,这种路由就变得很便宜,我现在在测试的天邑6201A Pro闲鱼价格也就3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720N V3,刷完固件确实好用

就是是703N...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楼主:
咋识别成720N了

网友A:
人家编译固件时写的是720N呗,这还用问...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编译固件时写的是720N呗,这还用问...

可能只是通刷固件不是针对优化?或者海外版本是720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只是通刷固件不是针对优化?或者海外版本是720N

作为菜鸡,我从来不问那么多...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菜鸡,我从来不问那么多...

我在隔壁right论坛看到你了,你个隐藏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