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华S15智能马桶-喷头不完全回位维修-第2篇(内部结构全网首发)

楼主(2025-07-25):
前几天发了第1篇,今天配件电机到了,花了4个小时终于完美修复了。主要是接口插头不匹配重新做花了不少时间。
第1篇在此:安华S15智能马桶-喷头不完全回位维修-第1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914

这个配件网上不少卖总成的,叫“喷枪总成”或者“清洗器总成”,价格140-180不等,安华售后报价是180。但网上买需要注意螺丝孔位和电机大小,很多卖家都说通用,实际上每个马桶的结构、复杂程度都不同,下单前要仔细确认形状、尺寸、水管和电线长度、线缆卡扣型号、凸出位置比如电机的高度和直径避免跟旁边零件干涉,等等等等。
总体而言选对配件还挺劳心费神的,就连安华售后也发错了零件,维修师傅开始还说通用的,结果无论电机直径、螺丝孔位、线缆插头、管子长度没有哪一个是一样的。如果想省心就买总成,我是拆了清洗器之后才发现只是电机问题,所以单独买了电机。这里面的结构网上都没看到别人发过,只能自己琢磨自己想办法修复。

▼喷枪里面的钢带结构,类似卷尺,有白色润滑脂

▼两个电机对比,第1张图上旧下新,线束长度差不多,但接头不同,插针宽窄也不同,只能彻底剪短改造了。
   最重要的是线序必须相同,这是能换电机的前提,我买的这家老板非常专业,我也注意到了线序问题所以跟他一拍即合。
   其余区别:旧的轴头有凹槽便于卡箍固定,新的没有这个凹槽;
                   旧的线粗一些,但还是坏了,电流不大无所谓了;
                   电机出线的位置不同,好在跟别的部件没有干涉,所以能用。

上新下旧,可以看出轴头形状不同

左旧右新

▼这里说个小技巧,电机改好插头后,不要急着装到喷枪上,先插到主板上,通电一次让电机自检回位。
   完成自检回位后,如果主板没有声光报错,就可以装到喷枪上了。注意清理掉旧油脂,重新打新的润滑脂。
   装好喷枪后再次自检,看看有无卡滞,有无漏水。我这个没有问题,开始回装了。
   我买的这个电机两头没有打防水胶,原厂是有的,装好之后再打胶做好密封。

▼旧电机和减速机构拆开看看,到底是哪里坏了,四级减速机构,有很多油脂

▼看到一个齿掉了,但最初坏的时候只是不归位,没有咔咔声,咔咔声是后面出现的。
电机主轴我转了下阻力有点大,感觉就是电机先坏了,无法带动钢带回卷。然后估计此时齿轮也老化了,连着几天不能回位后跟着断了。

▼主轴还是挺漂亮的

以上,谢谢观看,终于弄好了,完美修复。
只是夏天修这个挺热的,希望后面少出点故障。

网友A:
水电机械一体自动化,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B:
话说 智能马桶盖  这玩意 用着 怎么样  是智商税吗

网友C:
齿轮磨损了有可能是阻力大造成的

网友D:
一篇很有味道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电机械一体自动化,看着挺复杂的。

确实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 智能马桶盖  这玩意 用着 怎么样  是智商税吗

这个嘛,各人有各人的体会,但绝对算不上智商税。
因为它提供的都是很实用的功能:一年四季恒温垫圈,自动冲洗,光有这2个功能就值了。在这之外的功能我不是很在意,什么自动翻盖,自动烘干啥的,我基本用不上。
在我看来是早买早享受,用了回不去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磨损了有可能是阻力大造成的

这个钢片驱动需要的力度很小的,因为滑轨之间的间隙很大很顺滑。
每次清洗的时候需要来回滑动,这个功能是默认的,我很不喜欢国产牌子都搞这么花哨。
松下是单击定位清洗,双击就来回滑动,选择权交给用户。这样也减少了电机的磨损。
所以我感觉还是设计上不够人性化、电机质量不过关老化了,也可能齿轮先裂了阻力变大导致不能回位最后彻底打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篇很有味道的帖子!

其实想多了,这玩意儿每次喷水前后都会清洗喷头好几秒的,垫圈也带什么纳米除菌。
然后还有烘干换气啥的,只是人们传统观念觉得用在卫生间就有你说的感觉。

网友E:
经常移动的部位可靠性是第一位的,传动齿轮选料不经过可靠性测试就用不久。

网友:
早买早享受

网友F:
看到如此复杂,好奇屁股有大小,也不一定居中,难道喷头有AI视觉识别功能,来瞄准吗?

洗过后,手纸就是拿来吸干水分了,如你所说温水

有感于东洋人的发明

网友:
自己会修理的省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到如此复杂,好奇屁股有大小,也不一定剧中,难道喷头有AI视觉识别功能,来瞄准吗?

洗过后,手纸就 ...

比AI高级,自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AI高级,自适应

着座感应:马桶圈里有静电或压力传感器,程序能判断儿童与成人,导轨能移动3-5厘米
带AI视觉识别的只在养老院有投放,普通家庭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常移动的部位可靠性是第一位的,传动齿轮选料不经过可靠性测试就用不久。 ...

这个地方其实受力不大,估计还是材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