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三个16G固态硬盘

楼主(2025-07-25):
三个16G固态硬盘

三个联想笔记本拆下来的16G固态盘,NGFF,SATA6,可以给工控机作为系统盘安装XP,也可以拆后作为母板扩容

网友:
工控机用的最多的还是MSATA接口的。

网友A:
工控机用msata多,很少见到m2接口。而且容量太小了,16g,装win7都不够,更不谈win10、win11了。
这年头谁还用xp吗?用m2接口的电脑,估计也装不了xp系统了吧

网友:
用来安装NAS系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用msata多,很少见到m2接口。而且容量太小了,16g,装win7都不够,更不谈win10、win11了。
这年头谁 ...

看需求,我用这个在笔记本上装win7,办公一样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需求,我用这个在笔记本上装win7,办公一样用

win7安装好系统就占10多个G了吧,再加上内存大小占用空间,16g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安装好系统就占10多个G了吧,再加上内存大小占用空间,16g够吗?

办公再装个office2007三件套,或者装wps更小,还剩几个G,每些笔记本一年也不开几次,就上个网,看个电影,再打几个文件,够用,不过时间长了可用空间会变小,需要每过一段时间重新安装一下系统,我就是这样给他们装的系统,自已会的话更好,当然玩游戏不行。

办公是不是够用了

网友:
做路由器硬盘不错,装完系统剩下的刚好做Doker。装Windows够呛,我试过,剩余空间太小,频繁读写同一块区域,然后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