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电的绿林迷你笑脸款温湿度计--拆解与改造!

楼主(2025-07-25):
没电的绿林迷你笑脸款温湿度计--拆解与改造!

绿林品牌活动送的温湿度计,前后撸了十几个了,前面的一批已经没电了。
拆解改造一下。

一、拆解温湿度计。
正面和反面

拆开

这款是用 3V 2032电池  。

分辨正负极 ,外正 内负 。
这面带探头 。

牛屎控制芯片 。

拆解全家福 。

二、拆解别具一格的电池盒 。
很巧的底座 。

很巧也是两节电池串联 ,挺好的 3V电池座 。

拆解

三、温湿度计改造。
直接焊接正负极线 。

钻出线孔 三个毫米的。

扣上固定盖,

盖上后盖 。

焊接电池盒接线 。注意正负极 ☺

上端做个卡口 ,直接卡住温度计 。

以前撸的电池 。

接好线 ,安装电池后,直接测试温湿度 。

反正也多,既然是 3V供电, 那就测试一下锂电池能不能直接供电 ,
另一个温湿度计直接焊上一节锂电池,直接工作,看来做个锂电电池盒也可以。
做这个实验,是给大家个一个改造的思路。

本文完 ,没电的温湿度计 ,可以这样改造了 。
欢迎提出更好的改造办法 。

网友:
我的还有电   暂时还不需要改造

网友:
温湿度计穿上鞋子了。

网友:
这温度计鞋穿的有点难看

网友:
鞋子电池盒绝了!

网友:
温度探头RT居然是个贴片电阻形式的了

网友A:
这玩意看着这么简陋 能准吗???

网友:
一个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看着这么简陋 能准吗???

准度还可以 ,和水银的比 ,差不到一度 ,温度计也分批次。

网友:
看来绿林这款不咋地,温度传感直接贴片电阻了。

这是2021年买的非绿林品牌的,都是一个设计,但做工比楼主的貌似好一点。

网友:
换大电池会比2032好一点?

网友:
怪不得没有晶振呢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放在打印机里面了。不是绿林的。

网友:
改锂电池供电续航能力提高不少

网友:
换大电池会好一点

网友:
开始地摊货了

网友:
我买的都是小米的,很准。
话说这个是啥时候的车,咋没带我们一起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