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荣耀蓝牙便携鼠标CRL-M

楼主(2025-07-25):
买电脑附送的一款蓝牙5.1便携鼠标

生产日期为2024年的12月,鼠标型号CRL-M

鼠标外观

只有一颗十字螺丝,拆开后即可分离外壳

主板没有螺丝,可以直接拿下

传感器PAW3220DB-TJDS

蓝牙主控OM6621EM

左右键微动用的是华诺的微动,比欧姆龙的白点要软,这点好评,点击不费力

编码器也是华诺

楼主:
总结:1.左右键为华诺的微动,相比于欧姆龙更加省力,好评
2.螺丝藏在电池仓内部,拆解不用动脚贴,换微动编码器等零件更加方便,这点也好评

网友:
估计是不好用就拆了。

网友A:
没有2.4G适配器吗?

网友:
鼠标这种成熟产品,品牌货都差不多,就是造型和LOGO不同而已。

网友:
结构很简单啊。维修很方便啊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板子上供电部分有电感,貌似可以更换锂电池供电。

网友:
中规中矩,一般办公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感觉鼠标里的传感器是不是被原相垄断了?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2.4G适配器吗?

这款只能蓝牙连接,没有2.4G适配器

网友:
这做工还可以,日常随便用用足矣

网友:
找谁代工,做工不错,这种手感差

网友:
uart接口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鼠标里的传感器是不是被原相垄断了?

安华高、意法、赛朴拉斯、微软的引擎,罗技的引擎。。

网友:
原相PAW3220DB,这引擎不得十几年了?老当益壮啊

网友:
还可以啊,能用,就看手感与寿命问题了。

网友:
用1个电池,应该省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