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错误登录

楼主(2025-07-25):
大家看看,刚重启的机器就出现这种状况,是何原因导致?

怎么就三次了,还有人遇到过没
我这是出现这个问题后,还原了来重新设置,再登录,就出现这种状况
而且是马上又出现,稀奇吧

网友A:
正常等一会在重新登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等一会在重新登陆

我这是出现后,还原了来重新设置,再登录,就出现这种状况
而且是马上又出现,稀奇吧

网友B:
确实没有见过,不过这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有见过,不过这也不奇怪。

不奇怪?
那还有人遇到过没?
先说明,这是移动的网络
移动花样不少
我故意用的电信的路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奇怪?
那还有人遇到过没?
先说明,这是移动的网络

这是设备问题吧, 跟网络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备问题吧, 跟网络能有关?

设备没问题,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C:
过会刷新再登,不行就弄坏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会刷新再登,不行就弄坏换。

你思考的方向有问题,
我自己的东西好好的弄坏,亏自己啊
你再仔细看看前面说的,原因我基本找到,看看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也许你被蹭网了

楼主:
肯定不是,能搞这些名堂的作只有那些下三滥狗一般货色

网友D:
锁设备了,重置后不连接光猫直接设置密码,设置好了所有东西后再接受下发配制就可以保持超管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设备了,重置后不连接光猫直接设置密码,设置好了所有东西后再接受下发配制就可以保持超管账号 ...

锁什么设备了?
我重置时断开了网线,加强了设置,连上就不能登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锁什么设备了?
我重置时断开了网线,加强了设置,连上就不能登录了

不是同一个运营商的话有时候光猫或者路由会被锁登录状态,你最早被锁的时候有没有联网,有的话得等时间过去了才能登录,就是不清楚你这是光猫还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同一个运营商的话有时候光猫或者路由会被锁登录状态,你最早被锁的时候有没有联网,有的话得等时间过 ...

是路由   电信的
网络是移动

不是同一个运营商的话有时候光猫或者路由会被锁登录状态
只是这个我以前能登录,  就是现在的状况我也找到办法登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路由   电信的
网络是移动

超管密码去问问运营,路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管密码去问问运营,路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这确实出现了,就是登录路由出现的,奇怪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确实出现了,就是登录路由出现的,奇怪吗

不奇怪,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主机等待下发之前会锁死状态,路由型号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奇怪,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主机等待下发之前会锁死状态,路由型号发一下 ...

刚才去看型号,又能登录了,又奇怪了

之前2个多小时都不能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去看型号,又能登录了,又奇怪了

之前2个多小时都不能登

看了一下其他地方基本没有翻车的先例,要不你去找官方客服要一个最新官方固件直接刷进去看看?会变成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