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可调压力的电动喷雾器,分解,测试。

楼主(2025-07-25):
以前浇花喷药, 都用那种刷车的小喷雾器,买成品和制作的快乐不一样  ,用隔膜泵做个电动喷雾器吧,构思一下配件,隔膜泵 ,喷杆 ,喷头 ,输入管,输出管,手柄,合适的壶 ,调速模块 ,电池包 ,对接头 等。一一买到手 。开工制作完成  。动手做的收获特别多 。

制作的成品,设计的是一手提着,一手用喷杆喷水 。

这面设计了调压开关 ,电池包 ,隔膜泵 。

测试中 ,可以调压力 ,控制喷雾的大小 ,快慢 。

测试推力 ,把壶盖冲走 。

这款电动喷雾器需要外循环的隔膜泵 。

电池对接口 。

一头接调速器,一头接电池包 。还设计了这样的充电接口 ,没有展示 。

采用5A的调速模块。 长时间使用 2.5A左右 。

加的防水盒 。

展示模块标识 。

隔膜泵参数 。测试空载1A多 电流 。

自制有个毛病 ,就是多买配件 。
塑料喷头 ,铜喷头,不锈钢喷头若干 。

好事成双,买了俩手柄 。

抽水管 5米 导线标识  。

不锈钢喷杆 。

喷药管 一米多。

电动喷雾器喷雾推力测试视频:

推力测试,个人认为喷雾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进行,调速器开大概五分之一的状态 。
电机在低负荷下工作,声音小 。
配件总价值 ,可以买俩低端电动喷雾器 。

全文 完  !

网友:
不错,隔膜泵多少钱一个?

网友:
你可说说哟,人咋能这么聪明呢。

网友:
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估计成本够买几台普通的了……

网友:
洗车泵改的

网友:
完全可以,调压开关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家里买的背式喷雾器好像也是这种电机和泵体,12V的铅酸电瓶,也能调速,就是特别重。电瓶坏了被我改成锂电池了

网友:
这个做的高级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直接用小型空压机,20米管子+专用喷管,一个水桶兑好药开喷...

网友:
好一个广西公文包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有模有样的还很精制,高手才能做到呀,加分奖励

网友:
“配件总价值 ,可以买俩低端电动喷雾器” 。DIY的乐趣不是考虑成本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