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俄罗斯usbdev.ru网站怎么无法注册?总是提示“验证码”错误

楼主(2025-07-25):
usbdev.ru

最近看到这个,发现里面内容很全面。但是注册总是提示“验证码”错误,验证码其实就是几个英文字母,注册成功的朋友来讲解下情况。

试了下,发现电信网可以打开,移动的不行。也未使用趴高的架子 。

网友A:
我们是根本打不开。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 on this 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根本打不开。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 on this server.

换宽带试下有效果。需要破解周边邻居不同的信号。

网友B:
没有开放注册,卡住了

网友:
需要科学的访问

网友:
我现在也打不开这个网站了,以前可以。现在电信宽带,手机移动网都不行

网友:
我这里移动、联通、电信都不行,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开放注册,卡住了

这么说来还要开放时才能注册

网友:
好几年了都没打开过老毛子这个网站了…

网友C:
这个网站具体怎么打开,不会操作,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好久打不开这网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网站具体怎么打开,不会操作,请大神指教,谢谢

各地情况可能不一样,我这边电信的正常能打开,不用趴高的架子。

网友D:
我目前试下来移动网不能访问,显示403,电信和联通都是正常的呀,都能正常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试下来移动网不能访问,显示403,电信和联通都是正常的呀,都能正常下载 ...

请教下,你注册了吗?不注册也能下载?

网友:
IP屏蔽,米国佬那边的IP过去访问也会被403,只能说凭运气访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你注册了吗?不注册也能下载?

无需注册,即可下载,我这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需注册,即可下载,我这里没问题。

多谢,这么说来搜索也能用。我再试试看。哎,这网站。

网友:
可以直接下载,但不要下单太狠了,一次少下几个,我单位的电脑现在能上,家里的之前能上,后来下了很多给屏蔽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这下不用急着注册了。

网友:
不用注册也可以直接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