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态科10号ultra 充电器容易烧转轴和220v插头片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5-07-25):
插头插入啪啪打火,把插头片都熔化了,其他120w充电头根本没这个问题,看图片

十分好奇,决定要定量测试下怎么回事,使用高灵敏差分探头(1:1档)对充电头插入时的交流电流快速取样,取样电阻为100毫欧标准四线电阻,设定示波器灵敏度为100mV/A

这就把酷态科头子挂上去,靠右边的断路器开关来模拟瞬间插入。开关三次,模拟插入三次,看瞬间电流波形,电流为惊人的30A,而且持续600微秒之长。

对比红米K80pro 带的120W氮化镓充电头,完全没毛病,瞬间电流小得多,而且几乎无持续时间,才几个微秒,远远远远小于酷态科10号ultra,所以根本没有火花。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酷态科10号ultra 插入火花大,而且容易烧转轴,容易接触不稳定工作不稳定的原因,因为这个活动接触转轴,可不具备30A电流分断的能力,30A要正经接触器触电或者继电器开关触点才能胜任。这转轴多用几次,充电头多插拔几次,指定烧转轴,暂时不烧只是时间问题,酷态科需要调查启动瞬间电流为什么这么大的原因了,如果不能修改,必须改为固定插头才行。

网友A:
问题在哪里你没有检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哪里你没有检查出来?

酷态科也不给我钱啊,我没义务帮他们检查,估计是没用ntc吧,没用ntc没问题,但不要设计折叠转轴,这个转轴吃不消30A电流放电的。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另外那几个小得难以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哪里你没有检查出来?

估计是省了NTC

网友:
我买的安克插入时也打火

网友:
估计NTC用的太大了,好处是静态损耗小一些,发热低一些。

网友:
第一次见到,插头转接都有专用的成品盒子。
这个型号的充电头,不知道是否和某宝老兰店里的140W的充电头是同样一块板子。

网友:
我之前买过的一款折叠头的,内部接触也是不好,高铁上的插座插不紧掉下来两次就把折叠头摔得接触不亮了,拆开一看是内部一个弹片固定的塑料断裂了。 这种折叠插头如果做不好就不要做了,就用固定插头吧

网友B:
30A 的浪涌电流还可以,也不算高,关键就是插脚要处理好过流。

而事实上对於电源来说,好几十A的浪涌电流是很普遍的,功率稍大的过百A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 的浪涌电流还可以,也不算高,关键就是插脚要处理好过流。

而事实上对於电源来说,好几十A的浪涌电流 ...

大电流烧蚀电源插头片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大电流烧蚀活动转轴的弹片接触点,这个活动部位会氧化,电阻增加,更增加了烧蚀热量,恶性循环。好多个案例报告折叠烧焊,无法正确导通。这个如果是固定插头,其实30A浪涌是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