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h8k64u利用硬件SPI模式驱动ST7567液晶12864屏幕

楼主(2025-07-26):
2023年在数码之家论坛申请了 开天斧三的开发板,试了一次就吃灰了。前几天打算做个小东西,利用红包买了几个STC8H8K64U的单片机,之前大学就玩过STC89系列的,看了下stc8系列的使用前要初始化引脚,因为没系统学过,在这里载了大跟头。买了本丁向荣老师的“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基于stc8h8k64u”,感觉比文档分了条理。拿出来在数码之家那里收集的屏幕,就是建设 银行优盾拆的屏幕 ST7567,128x64像素,带背光很适合再次利用。

cog是st7567已经明确了,驱动就好办了。但是之前一直是89系列模拟SPI时序驱动,这次想玩玩硬件驱动的,可惜《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基于stc8h8k64u》里的范例给的是SPI管理25系列ROM,可以参考但有限,网上搜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那就自己折腾。

  • // 单片机和液晶引脚连接
  • LCD_CS  = P2^0;   // 片选 (CS)
  • LCD_RST = P2^1;   // 复位 (RST)
  • LCD_DC  = P1^0;   // 数据/命令选择 (A0/DC)
  • LCD_SCL=P2^5  LCD_SDA=P2^3

注意st6567电压1.8--3.3v,开天斧三5v输入 5 or 3.3v作为系统电压,按道理可以直接改3.3v,但是后续实验万一需要两路电压呢,所以直接在1117 3.3v的输出电容上焊接了3.3v插针,作为lcd的供电。这个板子为啥没提前预留。

st7567.c文件:
#include "STC8H.H"
#include "font16.h"
// 引脚定义
sbit LCD_CS  = P2^0;   // 片选 (CS)
sbit LCD_RST = P2^1;   // 复位 (RST)
sbit LCD_DC  = P1^0;   // 数据/命令选择 (DC)
// LCD_SCL=P2^5  LCD_SDA=P2^3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extern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ms);
/******************** SPI初始化函数(优化CS控制) ********************/
void SPI_Init() {
    // 1. 开启扩展寄存器访问
    P_SW2 = 0x80;       // EAXFR=1
    // 2. 配置SPI引脚组选择
    P_SW1 = 0x04;       // SPI_S[1:0]=01,选择第二组(P2.2/3/4/5)
    // 3. 配置SPI控制寄存器
    SPCTL = 0xDC;       // 11011100:
                        // SPEN=1, SSIG=1, CPHA=0, CPOL=1, MSTR=1
                        // DORD=0, SPR1=1, SPR0=0 -> F_OSC/16 (24MHz/16=1.5MHz)
    // 4. 配置引脚模式
    P2M0 = 0x2B;        // 00101011: P2.0(CS), P2.1(RST), P2.3(MOSI), P2.5(SCLK)推挽输出
    P2M1 = 0x00;        // 所有P2引脚设置为模式0(推挽输出)
    P1M0 = 0x01;        // P1.0(DC)推挽输出
    P1M1 = 0x00;        // 所有P1引脚设置为模式0(推挽输出)
    // 5. 初始状态设置
    LCD_CS = 1;         // 初始片选无效
    LCD_DC = 0;         // 命令模式
    LCD_RST = 1;        // 不复位
    SPDAT = 0;          // 清空数据寄存器
    SPSTAT = 0xC0;      // 清除状态标志
    // 6. 关闭扩展寄存器访问
    P_SW2 = 0x00;       // EAXFR=0
}

/******************** SPI发送函数 ********************/
void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PDAT = dat;                // 写入数据
    while (!(SPSTAT & 0x80));   // 等待传输完成
    SPSTAT = 0xC0;              // 清除标志位
}

/******************** LCD写命令函数(简化CS)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LCD_DC = 0;           // 命令模式
    SPI_SendByte(cmd);    // 发送命令
    delay_us(1);          // 短延时确保稳定
}

/******************** LCD写数据函数(简化CS)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DC = 1;           // 数据模式
    SPI_SendByte(dat);    // 发送数据
    delay_us(1);
}

/******************** lcd显示清屏 ********************/
void LCD_Claer()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8;y++)
                        {
                                 LCD_Write_Command(0xb0+y);//页地址
                                 LCD_Write_Command(0x00);//低地址
                                 LCD_Write_Command(0x10);//高地址
                                for(x=0;x<128;x++)
                                        LCD_Write_Data(0x00);
                        }
        }

/******************** LCD初始化函数(优化CS控制) ********************/
void LCD_Init() {
    // 硬件复位
    LCD_RST = 0;
    delay_us(15);
    LCD_RST = 1;
   delay_us(15);
    // 开始通信:永久拉低CS
    LCD_CS = 0;
    // 初始化序列
    LCD_Write_Command(0xE2);  // 软复位
    delay_us(100);
    LCD_Write_Command(0xA2);  // 1/9 bias
    LCD_Write_Command(0xA0);  // ADC正常方向
    LCD_Write_Command(0xC8);  // COM输出反向
    LCD_Write_Command(0xA4);  // 正常显示(非全亮)
    LCD_Write_Command(0xA6);  // 正常显示(非反白)
    LCD_Write_Command(0x24);  // V0电阻设置
    // 对比度设置
    LCD_Write_Command(0x81);
    LCD_Write_Command(0x28);  // 对比度值
    // 升压电路设置
    LCD_Write_Command(0xF8);
    LCD_Write_Command(0x00);  // 升压比2x
    // 分步开启电源
    LCD_Write_Command(0x2C);  // Booster on
    delay_us(22);
    LCD_Write_Command(0x2E);  // Regulator on
    delay_us(22);
    LCD_Write_Command(0x2F);  // Follower on
   delay_us(8);
     LCD_Claer() ;
    LCD_Write_Command(0x40);  // 显示起始行0
    LCD_Write_Command(0xAF);  // 开启显示
}
/******************** 设置显示位置 ********************/
void LCD_SetPositio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Command(0xB0 | y);      // 设置页地址
    LCD_Write_Command(0x10 | (x >> 4)); // 设置列地址高4位
    LCD_Write_Command(x & 0x0F);      // 设置列地址低4位
}
/******************** 显示字符调用font文件的函数 ********************/
//x横坐标,y页地址=纵坐标除以8,注意每个字符高度占用16bit=2page,最多完整显示4page,y不是座标!
//如果用font文件,那么只能完美显示4行y=0-1,2-3,4-5,6-7page.bit 这个参数是反显一个像素,没有用st7567的命令而是用像素取反运算
void Display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_index,bit b)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Position(x, y);
    ch_index= ch_index-32;
         for(i=0;i<8;i++)
                        {
                                if(b)
                                        LCD_Write_Data(~F8X16[ch_index*16+i]);
  else
                                        LCD_Write_Data(F8X16[ch_index*16+i]);
                        }//P8x16上半部分显示
  LCD_SetPosition(x,y+1);
        for(i=0;i<8;i++)
                        {
                                if(b)
                                        LCD_Write_Data(~F8X16[ch_index*16+i+8]);
        else
                                        LCD_Write_Data(F8X16[ch_index*16+i+8]);
}//P8x16下半部分显示
}

/******************** 显示字符串调用font文件的函数 ********************/
/*函数名称:Display_Chars
功能:Lcd显示字符串
输入:x坐标,y坐标其实是8y行,因为每Page占用8行,字符串,b反显
输出:无
备注:x<=128,y<=64
*********************************/
void Display_Chars(unsigned char x,y,unsigned char *ch,bit b)
{
while(*ch!='\0')
{
  if(x>120){x=0;y+=2;}//如果x在最右边,则回到左边且下移1页=8行
        Display_Char(x,y,*ch++,b);
  x+=8;
}
}
/*********************************
函数名称:Display_pic
功能:Lcd显示图片
输入:x起始坐标,y起始坐标,x终止坐标,y终止坐标,图片数组
输出:无
备注:x<=128,y<=64,x1<x2,y1<y2
*********************************/
void Display_pic(unsigned char x0,y0,x1,y1,unsigned char *pic)
{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LCD_SetPosition(x0,y);
    for(x=x0;x<x1;x++)
            {
                    LCD_Write_Data(*pic++);
            }
        }
}

CPHA=0, CPOL=1,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为了简单测试成功。我采用单片机做主机,lcd从机,忽略ss引脚,cs一直拉低)

LCD_Init里初始化st7567的参数是来自数码之家@lizi 的st7565源码,修改了对比度值为0x28,Display_Char函数是为了显示font16.h文件内字符设计的。Display_Chars顾名思义显示字符串,

main.c文件: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7567.H"
unsigned char code  BMP0[1024] = { /* 单色bmp文件,不要文件头信息,此图片是数码之家logo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简单延时函数//@24.000MHz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ms--){
        i = 24;
        j = 8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while(us--){
        _nop_();
        _nop_();
        i = 3;
        while (--i);}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时钟设置 */
//    P_SW2 = 0x80;        // 开启扩展寄存器访问
//
//    // 设置24MHz主时钟
//    IRCBAND = 0x01;      // 内部24MHz时钟
//
//    // 时钟分频器设置
//    #if defined(CLKDIV)
//        CLKDIV = 0x00;   // 不分频
//    #elif defined(CKDIV)
//        CKDIV = 0x00;    // 不分频
//    #else
//        // 直接地址访问作为备选
//        unsigned char xdata *clkdiv = (unsigned char xdata *)0xFE00;
//        *clkdiv = 0x00;
//    #endif

    P_SW2 = 0x00;        // 关闭扩展寄存器访问

    SPI_Init();          // 初始化SPI
    LCD_Init();          // 初始化LCD

    // 显示"HELLO"

//     Display_Char(0,0,'H',1); Display_Char(0,2,'e',0);
//                  Display_Char(0,4,'&',1); Display_Char(0,6,'@',0);
//                        Display_Chars(8,3,"hello,STC8H",0);
                Display_pic(0,0,128,8,BMP0);

    while(1) {
        // 主循环
                Display_pic(0,0,128,8,BMP0);
                delay_ms(1000);LCD_Claer();
                Display_Chars(0,0,"hello,STC8H8K64U",0);
                Display_Chars(0,2,"   ST7567-SPI   ",1);
                Display_Chars(0,4,"www.mydigit.cn",0);
                delay_ms(1000);LCD_Claer();
    }
}

字模头文件:font16.h
/*
常用字母及其符号字模,8*16像素大小。使用时每个显示的字符占用16Byte,分为上下半部分显示,
前8Byte是字符上半部分,后8Byte是下班部分。和ascii的顺序相差32,所以要显示的ascii
ascii[n]= F8X16[n-32]
*/
code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unsigned char code F16x16[]={

//};

ST7567.h文件
#ifndef _ST7565_H
#define _ST7565_H
#include <STC8h.h>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extern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void  SPI_Init();
void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Claer();
void  LCD_Init();
void LCD_SetPositio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Display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_index,bit b);
void Display_Chars(unsigned char x,y,unsigned char *ch,bit b);
void Display_pic(unsigned char x0,y0,x1,y1,unsigned char *pic);
//void Lcd_P8x16char(unsigned char x,y,char_,bit b);
//void Lc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y,unsigned char *ch,bit b);
//void Lc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 y, N);
#endif

最终显示效果:显示数码之家logo[取模方式在图片上]和字符串循环显示。

源码,取模软件,st7567.pdf 已打包,keil5测试没问题。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st7567-spi 测试.zi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ha_AQ0_4wsVe0vSxJJnIQ?pwd=ug9a 提取码: ug9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感觉硬件spi和软件spi没啥区别啊,能节省多少资源呢?因为我是爱好者不知道实际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我想做的是STC8H8K64 + HWL8110(uart通信,电量统计的芯片)+st7567+UART蓝牙无线发送一点数据。这个工程我需要注意什么?欢迎赐教。
最终感谢stc公司送我的开天斧三开发板,好像那个送我id的号被封了。。。

网友A:
硬件SPI往往搭配DMA,刷屏快很多。如不搞视频,仅仅显示些数值的话,软件SPI足够用了。
软件SPI极容易移植,可以说只要在一个MCU上跑通,其他的就没问题了,毕竟只需要会GPIO高高低低就能驱动了。
个人觉得硬件SPI定位有些尴尬,真的需要高速刷新的往往会用到8080及MIPI这些。
如用到外接 SPI 的 DAC做波形发生器,硬件SPI 则是刚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SPI往往搭配DMA,刷屏快很多。如不搞视频,仅仅显示些数值的话,软件SPI足够用了。
软件SPI极容易移植 ...

怎么可能尴尬呢,硬件spi ,一句spdat=xx;就丢给spi硬件自己处理了,cpu可以去做别的,而软件模拟的,你还在那 for 半天。。。

网友:
那个发送数据的延时可以去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STC的新号,来了!微信:19952583740,欢迎咨询

楼主:
void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PDAT = dat;                // 写入数据
    while (!(SPSTAT & 0x80));   // 等待传输完成
    SPSTAT = 0xC0;              // 清除标志位
}
while不也是空等待处理器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PDAT = dat;                // 写入数据
    while (!(SPST ...

典型的照抄例程 不看说明书,spi还有中断呢,不用傻等,,何况硬件spi速度很快,等也不用多久,远比模拟的 for循环快的多啊,,一个程序 尽量不要delay,这是最原始的新人标志,正常设计成状态机模式就可以了,无需delay,即使不得不用,也尽可能时间短,反正cpu就像发动机一直运转的,不要它做无用的delay

网友:
家园,没了没了

网友:
你仿真一下 自己程序 看看时间就知道了。。。换不同的写法,再仿真,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实测 硬件spi 和模拟的 时间差距,通常stc硬件spi  4分频,自己可以算出 传输一个字节耗时多久。。

网友:
谢谢分享,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照抄例程 不看说明书,spi还有中断呢,不用傻等,,何况硬件spi速度很快,等也不用多久,远比模拟 ...

多教教我这等小白

网友:
不会单片机,看不大懂。

网友D:
应该还是模拟SPI 吧
标题现在还有时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模拟SPI 吧
标题现在还有时间改

并不是呦,我折腾好几天才搞定。代码里我也没有把发送字节拆开扔引脚上,我只要扔到寄存器 SPDAT = dat就自动发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的新号,来了!微信:19952583740,欢迎咨询

谢谢给的样品哈~

网友:
【SPI,SPI-DMA,I2C,I2C-DMA】代码
驱动OLED-12864开源:

网友:
如果要实现最终要实现的功能,建议:
(1)这个程序结构不好,要么用系统,要么用简易状态机。
(2)开启通讯相关中断(SPI、UART),减少CPU空转等待。
(3)拆分功能做成模块,不同模块写在不同c、h文件对中,根据描述,大概需要计时、显示、通讯这几个模块。如果想方便以后移植到其它芯片,最好分成硬件层和应用层,以显示这张图为例,硬件层负责通过SPI接口把显示数据发给显示芯片,应用层把待显示数据准备到一个缓冲区中。

网友:
这种液晶屏还能利用?我都是直接扔了

网友:
看完所有楼层,不知所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尴尬呢,硬件spi ,一句spdat=xx;就丢给spi硬件自己处理了,cpu可以去做别的,而软件模拟的,你 ...

串口屏配硬 SPI 确实可以加速刷屏,至少知道了这片 CPU 的极限,也就无憾了;
不过有点吃引脚配置,非得那几个脚才能硬 SPI.

最近调个项目,我 ARM 这边要用 SPI 访问从机数据,怕速度不够就给安排了个硬 SPI;
结果 100kbps 的速度上去就把从机搞挂了,一开会从机那边要求 <10kbps,直接绷不住。
有这龟速早说啊,害我浪费一个硬 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