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有一点奇怪的电机,还以为是交流低速电机,拆开发现转子居然带电容

楼主(2025-07-26):
不记得是从啥机器上拆下来的了。咋一看 很像那种低速的不分正反转的交流电机吧?

电机大壳内侧

底板,碳刷居然带电感和电容。

转子上居然也带电容。

网友:
这个电机转速不会快的,转速高不会把电解电容甩出去。

网友:
应该可以改无刷

网友A:
有磁铁,是有刷直流电机。

网友:
它的电容的电压和容量是多少呢?

网友:
转子带电解还真没见过

网友:
看着挺高大上的。

网友:
  老LD里的主轴电机.最早出来的那批.

网友:
就一小电机

网友:
第一次见到转子上带电容的。启动时的负载是不是很大?

网友:
我咋觉得看外观不用开盖,但看那个碳刷的固定底座2个刷,还有2根出线,就觉得是个直流有刷的。

网友B:
关键是这2个电刷极,是成90度的。一般都是成180度的。因相位角度问题,它怎转?

网友:
是不是对电磁要求特别高的场合下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磁铁,是有刷直流电机。

拆之前,就感觉它象交流的那个低速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2个电刷极,是成90度的。一般都是成180度的。因相位角度问题,它怎转? ...

数了一下,换向器一共6个铜片。6个电极。

网友:
头回见 好奇怪的直流电机

网友:
电解液都给甩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了一下,换向器一共6个铜片。6个电极。

这就对了,相位角度没问题了。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传说中的防爆电机?消除所有会出现火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