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p ssd s700 2.5" 500GB 、H6578+BW9C1TD8J5C

楼主(2025-07-26):
请大家给看看,我这硬盘是不是废了,没有flashid,还是我用的软件不对?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闪存电压有没有

网友B:
你用59xt的工具试试 你用的是59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59xt的工具试试 你用的是59h

换了各种版本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闪存电压有没有

怎么量,量哪里

网友C:
现在这个网站有些问题啊,打开网页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网站有些问题啊,打开网页太慢

确实是,下个东西都下N次。

网友:
先找对硬件信息。

网友:
先用smi_flash_id扫一下,看能不能识别主控和颗粒信息。

网友D:
58和59xt的工具都试试,记得短接rom,读不出来ID挺麻烦

网友:
换个新盘用得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和59xt的工具都试试,记得短接rom,读不出来ID挺麻烦

smi flash id 扫过也是没有id。2258 2259都试过了一样。

楼主:
我了个去,总算搞定了。原来是我短接点错了。要短接上面那个小的点。出来flashid是三星颗粒,网上一直误导这硬盘是im3d颗粒。

网友:
这个盘故障率偏高

网友:
不知有没有这个软件呢  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开卡软件 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