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终于被我发现国产便宜探头的问题

楼主(2025-07-26):
如图 除了以前说的做工,实际性能也是差距大。那就是抗干扰性能。明显普源100多的是比这种20多的更防止干扰。如果正经用的话,还是不要买这种便宜货。但是对于测量要求不高的,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A:
便宜探头还有个问题就是屏蔽网容易断导致信号乱跳,原先公司买的就是这种便宜货,用一段时间总发现测试时候信号乱跳,后来拿了一套拆开看就发现屏蔽网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探头还有个问题就是屏蔽网容易断导致信号乱跳,原先公司买的就是这种便宜货,用一段时间总发现测试时候 ...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屏蔽网易断、屏蔽网稀疏、屏蔽网接地不良等都是便宜探头的通病。

网友: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

网友:
便宜的探头是这样的,干扰正常信号,不接被测物体自己就已经有很大的噪声。

网友B:
便宜探头唯一优点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探头唯一优点是便宜

也能用的,不是一无是处

网友:
这探头波长多少的

网友:
跟探头干上了

网友:
我一直就坚信一分钱一分货道理。

网友:
我一直就坚信一分钱一分货道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估计线材的区别也不小。

网友C:
还有20多的探头同轴线芯用的是多股铜线,不是高阻镍铬合金丝,分布电容大,带宽低。

网友:
临时救急用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20多的探头同轴线芯用的是多股铜线,不是高阻镍铬合金丝,分布电容大,带宽低。 ...

这个不对。20多能买到银合金的。实测200M能测,比标称的100M还有余量。我说的200M不是200M信号能看见信号,而是用高带宽示波器测上升时间反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20多的探头同轴线芯用的是多股铜线,不是高阻镍铬合金丝,分布电容大,带宽低。 ...

其实这个测一下线阻就知道,就是20多元的正经产品,用1x直通电阻也不是铜线电阻,正常应该大约300欧

网友:
记得某人曾经爆料过,这种便宜表笔批发价是5元左右一副,自己进了100多付挂闲鱼上。买家主要是预算不多的小白,一次2只或者4只,买完还会说谢谢。这种没有品牌的“借用”说和某国产公司同一个厂家的说法属于套路。而且闲鱼上卖家单人多部手机,多个账号,几个手机相互抬价。

这和闲鱼上售卖假的福禄克80BK-A K型热电偶探头一样,成本几元,售卖40元。但是,这是卖假货。福禄克卖的贵,那是品牌效应。假货打上福禄克的标,是侵权仿冒。如果没有福禄克的标,性能同样能过计量的话,用户也会买账。但是急功近利的卖家,只想把假货快速卖出去赚钱。闲鱼上卖假货确实比较难以处理,最多退货退款。

上面说的卖三无产品的探头,只要卖出去其他的就不管了,但是这样对品牌的伤害不如直接卖假货严重。

兜兜转转,最后自用的时候还是会拿正规探头。

正规厂家售价会包含一些重要条件:

1、安规
2、计量
3、耐久
4、材质

然后是品牌溢价、公司收益、研发成本、运营成本。这些加起来确实不会让探头的价格很低。只是说买了个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