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32位微PE,能装64位win7吗?

楼主(2025-07-26):
32位微PE,能装64位win7吗?

网友A:
  可以,我用32位的wepe,装了两台64位win7。无异常。

网友:
PE只是安装系统的工具之一,它不参与安装后的系统的运行。

网友:
32位PE,只表示PE系统是32位的,和安装到硬盘的系统没任何关系,可以安装任意版本系统到硬盘。

网友B:
学习了,我从来不想去pe里面安装系统,都用系统盘直接自己引导安装,其实引导也是个pe。

网友:
32位的CPU只能使用32位的pe系统
64位的CPU可以使用32位或64位的pe系统
现在的CPU都是64位的了

网友:
只要电脑不太老,基本上都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用32位的wepe,装了两台64位win7。无异常。

那就好,谢谢了

网友:
32位的PE可以装64位win7.

网友:
正常启动后就可以安装

网友:
pe跟要装的系统没有相关性

网友:
没问题,而且32位体积更小,启动更快

网友C:
以前刚出Windows7的时候,好多电脑还是XP系统,常见的XP系统也是32位系统,就那也能按一定的方法安装成64位的Win7系统。方法如下:
硬盘安装的方法:
1、把下载windows 7 ISO镜像文件解压至非C盘(如D:\win7)
2、把D:\win7目录下的bootmgr和boot目录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并在C盘根目录下建个sources文件夹。
3、把D:\win7\sources目录下的boot.wim复制到C盘刚建的sources文件夹。
4、运行cmd,先输入:
cd..
按回车键,再输入:
cd..
按回车键,然后在c:\>后面输入:
boot\bootsect.exe/nt60 c:
按回车键,出现提示successful(即成功)
5、关闭cmd窗口重启计算机,自动进入安装界面,选择安装语言、时间和货币及键盘和输入方式
6、出现“开始安装界面”,(要注意了,不点击“现在安装”)点左下角“修复计算机”,进入系统恢复选项,选择第一个“使用可以帮助windows启动问题……”,点“下一步”,选择最后一项“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框输入:
D:\win7\sources\setup.exe
按回车键,进入安装界面,再次出现选择安装语言、时间和货币及键盘和输入方式。
7、安装方式选择“自定义(高级)”,选择C盘,点右下角的“驱动器选项(高级)”,这时就会出现格式化选项,选择格式化C盘,格式化完成点“下一步”就开始安装了。
8、装好后是一个纯系统(非双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刚出Windows7的时候,好多电脑还是XP系统,常见的XP系统也是32位系统,就那也能按一定的方法安装成64位 ...

如果当前正在登录使用的系统就是C盘的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当前正在登录使用的系统就是C盘的也可以吗?

以上方法是在32位的Windows XP环境下实现本地硬盘安装64位Windows 7,如果你的系统环境和上述的一致,应该能成功。如果系统环境不一样,可以按这个方法来试试。
因为以前的XP下运行64位程序是运行不了的,所以直接运行Win7的安装程序是不行的。

网友:
用nt6安装器就行了,直接点开安装程序的话不行

网友:
pe只是个工具,至于为什么要做32位和64位,
只是为了匹配你的设备,怕你电脑太老用的32位处理器,
打不开64位PE,所以工具里集成了32和64,
懂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从来不想去pe里面安装系统,都用系统盘直接自己引导安装,其实引导也是个pe。 ...

用pe可以更彻底一些。你用windows下安装,不能自己格式化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pe可以更彻底一些。你用windows下安装,不能自己格式化自己。

我是usb设备启动直接安装。
系统里面是可以直接“全新”安装系统的,可以格式化硬盘。SGI,IQIX都可以,可以直接远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