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TLC,国产AI和进口AI说的相反

楼主(2025-07-26):
百度AI:
根据现有信息分析,TLC(三层单元)的层数并非越高越好,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技术误区。以下是具体分析:
  • 层数与性能的关系‌:

    • ‌理论依据‌:NAND闪存的堆叠层数(如3D TLC)本质上是将存储单元垂直排列以增加密度,但层数增加会带来位线连接更多单元,导致信号干扰和功耗上升‌1。
    • ‌实际表现‌:虽然3D堆叠技术提升了容量(如32层到64层),但性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容量和成本上,而非速度或耐用性。例如,3D TLC通过工艺优化可能达到10万次擦写寿命,但这依赖厂商技术而非单纯层数‌23。
  • ‌TLC的固有特性‌:

    • ‌速度与寿命‌:TLC因每个单元存储3位数据,读写速度和耐用性天然低于SLC/MLC(如擦写寿命500-1000次),层数增加无法改变这一物理限制‌34。
    • ‌成本平衡‌:TLC的优势在于以更低成本实现大容量,厂商通过3D堆叠和主控优化(如磨损均衡)弥补性能缺陷,而非依赖层数‌56。
  • 用户需关注的指标‌:

    • ‌TBW(总写入字节数)‌:衡量SSD寿命的核心参数,与层数无直接关联‌5。
    • ‌主控与算法‌:厂商通过纠错技术和缓存设计提升TLC实际性能,例如宇瞻 通过优化实现高耐用性‌2。

‌结论‌:TLC层数增加主要服务于容量和成本需求,而非性能提升。选择SSD时应优先关注TBW、主控方案及厂商技术优化,而非堆叠层数‌34。

进口AI说TLC层数越高越好,不但速度变快,PE也变多,漏电变小数据保存时间也变长。

信哪个?

网友:
肯定信进口的啊,否则那么多3D技术全是坑?我只看到TLC现在寿命越来越长,可没见到越来越脆弱的

网友:
我同意,肯定信进口的啊。
自嗨的东西就图个乐可以了。

网友:
总体上越做越好,只是某个时期因为制造工艺的关系,短时间存在这种情况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低价劣质颗粒在东大横行,用户口碑很差,导致百度抓取的语料对高层数颗粒负面评价太多?

网友:
国产的只是换了个说法,让你不关注层数,去看其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