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妹纸烤指甲的神灯(SUN Q7)拆解

楼主(2025-07-26):
MM工作室里烤指甲的神器有一个定时器不起作用了,让看看,拆开检测后发现一个按钮开关坏了,换新恢复正常。还是老习惯——拆之,拍照,维修,挺简单的,不解释

网友:
说实话,仅看着这个标题:" 拆一台MM烤指甲的........",我就被快速地吸引进来了

网友:
用来烤绿油应该很不错

网友:
没见过啊,,见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为啥我的紫外线灯珠都是没有黄色荧光粉的?

网友:
烤指甲的,能代替烤绿油灯。

网友:
计时器,控制时间。

网友:
就是紫外灯吧,和补牙一个道理

网友:
这玩意烤绿油应该也不错

网友:
板子上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种紫外线灯珠第一次见

网友:
还是专用造型

网友:
不愧是坛友,都想用来烤绿油

网友:
看内部做工还挺不错的

网友:
看痕迹,感觉60S按键用的是最多的。

网友:
紫外线的灯,快速固化。

网友:
就是紫外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