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转机械硬盘是否不适合用作NAS硬盘?

楼主(2025-07-26):
7200转硬盘的发热量好像比5400的要大很多,

各位用过7200转硬盘么

网友A:
普通盘不都是7200转的么?只有降级盘和现在的叠瓦盘才是5400或者5900转的

网友:
只要你愿意,能安装上的,都可以用来作NAS硬盘。
绝大部分人用NAS无非是扩容与部分数据安全。
可以无视各种盘带来的性能差距,随便折腾。

网友B:
挺适合的,没所谓。NAS也有硬盘休眠功能。

网友C:
不管是7200还是5400,数据传输率都差不多,区别仅仅是数据响应时间方面,7200的要比5400的更快,差差不多你一眨眼的功夫吧。
如果7200硬盘在你下达读取指令后需要一眨眼功夫给到你第一个数据包,那么5400硬盘就要2眨眼的时间才能给到你同样的数据,SCSI万转盘则只要闭眼的时间就能给到!

网友D:
我见到的台式机硬盘都7200转,笔记本硬盘倒是有5400转。

网友:
你说得对,不过差异不大。

网友:
我之前买的西数红盘,NAS专用的,就是5400转速

网友:
3,5硬盘都是7200

网友:
差不了多少。

网友:
3.5寸硬盘大都是7200转吧

网友:
7200比较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盘不都是7200转的么?只有降级盘和现在的叠瓦盘才是5400或者5900转的

机械盘大部分54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适合的,没所谓。NAS也有硬盘休眠功能。

7200硬盘不带休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到的台式机硬盘都7200转,笔记本硬盘倒是有5400转。

7200转温度明显高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到的台式机硬盘都7200转,笔记本硬盘倒是有5400转。

台式机硬盘很多5400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7200还是5400,数据传输率都差不多,区别仅仅是数据响应时间方面,7200的要比5400的更快,差差不多你 ...

万转盘如果不配散热风扇,是否很快会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盘大部分5400转

我手里除了一个希捷盘是5900的,剩下都是7200的,倒也不吵,还没机箱风扇声音大,温度也不高,除非大数据读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转盘如果不配散热风扇,是否很快会损坏?

万转盘接口一般是SAS的,用的人不多,机箱散热好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热不就得解决散热问题,nas不都带风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