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着了你们的道,我也入手AD584基准源了

楼主(2025-07-26):
之前用三块表对同一节电池测试,结果发现三块表的读数都不一样,论坛各位大佬说我没基准电压源,不好评测哪个是准确的。

于是,这不就来了吗?我也买了一个AD584。

前几天的时候还没有基准源,直接对优利德的UT136B+动手校准了,校准用的参照电压是内阻仪测试的,今天拿基准源直接测量,发现2.5v档位是2.504,偏高了一点,其它的5,7.5,10V档位只能显示两位小数点,但跟基准源的四舍五入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校准成功了?

网友:
恭喜入坑,如果我是你的话,肯定回房开空调将2.504调至2.501

网友:
这个要打开电源预热稳定半个小时以上才能测量,否则不准。

网友A:
这个测得准么?

网友B:
AD584基准源一直想买一个

网友:
如果不在乎那0.1%左右的差异,DC 4V、40V量程大概率算是校准成功
3位半有0.1-0.2%精度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584基准源一直想买一个

AD584验证3位半可以
验证4位半可能有点勉强
我手上标为AD584LH的基准,实测温漂到了25ppm/℃,有发过帖子
环境温度与标定温度很接近时,验证4位半倒是可以

网友:
校准没用   万用表要看线性的

网友:
恭喜入坑
推荐电池供电,锂电3串或者4串都行

网友:
慢慢的,你会发现,ad548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得准么?

我也怀疑卖家标定的到底准不准,用T21L测量,低档位跟它差不多,高档位偏离比较多,如果卖家标定是准确的,那T21L的线性度就挺差了

网友:
584漂移比较明显,买个恒温的吧

网友:
看不清丝印是584kh还是584jh,通常jh居多,便宜嘛,温飘jh比kh差一倍,当然最好的就是584lh,但lh的基准板通常卖100多块钱,有点小贵。不过用来校准三位半是妥妥的没毛病,最好问一下商家是在什么环境温度下校准的,以及校准时的供电电压,然后你以后对比万用表精度时,提供同样的温度和供电电压,基准的精度才能保持,要知道,室温25度跟30的差别很明显,特别是用四位半万用表时会让你觉得很难受。

最后还有关键的一点,商家是不是真的给你校准了,还是说随便乱写的,毕竟一般买这种基准的人自己也没有高位万用表,自然商家说啥就是啥

网友C:
还有你问问商家,为啥只有三位小数,人家别人用五位半或者六位半标定的都写的4位小数,某些写3位小数的,搞不好就是随便拿个四位半给你测量下,就发货了。我这个584也是3位小数,当时就怀疑是不是商家随便拿个61e+测的敷衍了事,问他,就说584精度写3位小数就够了,4位没有意义,虽然道理上是如此,但不写出来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工作之余拿厂里的表测了一下,基本是准的,起码不是随便写的。

网友D:
为啥要那么精确?不造高科技,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那么精确?不造高科技,差不多就行

的确,日常维修数码产品是用不上的,但作为爱好者,玩玩嘛,数值看起来必须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问问商家,为啥只有三位小数,人家别人用五位半或者六位半标定的都写的4位小数,某些写3位小数的,搞 ...

感谢提醒,我去问问卖家。购买的时候看商品描述是用日置的五位半标定的。

网友:
中毒了,开启烧基准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我去问问卖家。购买的时候看商品描述是用日置的五位半标定的。 ...

放心吧,我敢打包票,你这个基准误差绝对在0.5%以内,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