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LATIT智能体脂秤想探究一下测体脂的原理结果没整明白

楼主(2025-07-26):
别人扔掉的东西半道上截回来,想研究一下。

正面是这样的

人站上去是这样的,这个应该是没电了(不会是因为没电就扔吧?)

翻过来是这样

身份证是这样,下方有一个按钮。

另一侧还有一个按钮但貌似没有用

一侧有电池盒但没有电极接触片

一侧有MimiUSB接口。

插上充电器,站上去最终显示这个比自家体重秤显示多近1kg,
就是说俺的体脂比体重都还多?

想拆开看一下却找不到螺丝孔,揭开脚垫是这样的

这里撬开再翻过来是这样的

暴力的结果是这样的,难怪找不到螺丝........

从这面再看脚垫

板子

再看一眼锂电池,其实俺当时有很大原因是冲着锂电池去的,结果是这个,不拆了

装回去还好胶还是能粘住,先吃灰一阵多半还是去垃圾桶。
————完。

网友:
就是人体秤,多个APP管理

网友:
测人体电阻

网友:
这不应该是智商税的玩意。

网友:
这个秤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仙女必备,测量吃完零食,看看减肥多少

网友:
称就都这样

网友:
还是充电的,竟然还是好的,准不准是重点了

网友:
和普通的体重秤差不多

网友:
你怎么拆你也明白不了,四个电极片通到它里面的芯片上,芯片里面什么内容谁也不知道,APP里面的内容也不知道,谁知道他是怎么测算的,电阻?我也不懂

网友:
你这个是阉割版,体脂秤还有手柄呢,你这手柄插口都没有

网友:
四个角贴上去的呀,我有个拆不开,回头也试试看

网友:
4电极的还算可以了,我家用的2电极的比较早的,但牌子比你这个要好点,测一测就是图一乐,其实没啥用。

网友:
有算法的,这个就算把硬件拆成灰也看不出,在一些论文上有,而且没啥技术壁垒了,很便宜的秤都有。
蓝牙连接是一定有的,因为有很多数据,光一个显示屏显示不完。

网友:
这个感觉当个普通体重秤用也还可以啊,体脂称其他参数仅供参考

网友:
想起以前几千块钱一个的斐讯了,其实这牌子做工算不错的了

网友:
普通体重秤

网友:
一看是假的呀,测不了的,都没电极

网友:
身高和体重估测体脂,在APP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