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KK22E26TI电冰箱不懂用?控制面板显示“-”

楼主(2025-07-26):
冰箱是买别人二手的。买的时候我有插电试过是有制冷的。之后我找门封下来清洗再安装回去。
后来放了半年发现不知哪里的问题不制冷了。压缩机有嗡嗡嗡的响手摸上去有发热的。

控制面板显示“-”

里面的风扇会转的开门之后亮灯风扇不转关门瞬间看风扇有转动的说明是循环的。

国产的压缩机有震动嗡嗡作响有薇薇发热

从右往左拍了一下

不知道哪里是启动器哪里是蒸发器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我有个冰箱也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制冷即没了的原因,也搞了一下,最后放弃了。

网友:
https://www.doc88.com/p-0721778788839.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3276935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启动器的问题

网友:
压缩机能震动能响说明启动了,这个压缩机都锈得厉害,是原配还是后換的? 现在一千多就可以搞 老款三开门的了,修理费过了三四百就没意思了

网友:
看铁管和压缩机锈蚀很严重,大概率已经漏氟了。这个成色,维修意义不大。换吧。压缩机响说明已经转了,微热说明制冷剂没有循环(不是卡缸就是漏了,看管道漏的可能性大)。正常的话压缩机用手摸起来很烫的。

网友:
估计管子有漏点了,制冷剂漏掉了
冰箱一直用不会有大问题,就怕停一段时间

网友:
现在谁还买二手冰箱,磕碰鸡都不上千

网友:
压缩机锈的有点厉害了。

网友:
如果嗡嗡嗡不停就是管路漏气了,不用容易腐蚀。响十来分钟就不响就可能是启动器坏,一段时间过热保护了。

网友:
有可能是漏氟了

网友:
拼凑的杂牌?   老西门子冰箱压缩机不会用这个吧

网友:
压缩机换过的了,,冰箱是正品

网友:
不制冷是缺制冷可能是缺制冷氟

网友:
会不会压缩机咬住了,断电过一会儿再试。

网友:
“不知道哪里是启动器哪里是蒸发器”?
启动器就是这图里红箭头所指的ptc

就是下图里的那个圆形壳子里的纽扣电池形状的陶瓷圆片

蒸发器是在冷冻室冷藏室中(风扇吹出的冷气就是经过蒸发器冷却的),可能需要取下外裹壳子才能看到。
压缩机响动,外壳微热~说明压缩机启动器正常。
微热说明制冷剂不足~通常使用中的冰箱停机一段时间,会造成蒸发器管路腐蚀穿孔,漏掉制冷剂就是“内漏”,内漏只能盘新管换掉漏管,属于大修了,看这冰箱已经很旧不值当大修了。

网友:
不值当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