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最便宜的2*100W蓝牙功放板装个壳(XH-M513)

楼主(2025-07-26):
淘宝上最便宜的2*100W蓝牙功放板15元包邮, 和2*50w的TPA3116功放板价格差不多了, 功率大了一倍.
TDA7498 36v电压 6欧 2*100W 输出, 但是板上电容是35V 最高可供32V电压

装个壳用着方便.

这板有个小问题,就是只有蓝牙输入没留线路输入,后面加个开关接个3.5插口做线路输入.
优点是胜在便宜,其它就不用挑了, 试用感觉发热比3116功放板大些.

网友A:
这货好像底噪有些大

网友:
看规格书32V可以输出90W, 24V电源可以输出接近60W

网友B:
评论里,散热板容易掉,加螺丝可以固定一下吗

网友:
板子用螺丝固定一下不较好

网友C:
用铝壳,散热会好一点点

网友D:
虚标,供电电压直接决定功率,±40v的大概是60w

网友E:
到立创白嫖个铝合金外壳

网友F:
不知音质如何?有无底噪?

网友G:
功率太大了,要金属壳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好像底噪有些大

用过几种数字功放板, 都没有底噪, 凡是说有底噪的都是开关电源不好, 换个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评论里,散热板容易掉,加螺丝可以固定一下吗

这板没有螺丝固定, 用螺丝固定比较难, 可以用704类硅胶在边上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标,供电电压直接决定功率,±40v的大概是60w

一般来说, 规格书是不会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立创白嫖个铝合金外壳

好主意!!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铝壳,散热会好一点点

用铝壳成本高了, 除非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音质如何?有无底噪?

音质见仁见质, 底噪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率太大了,要金属壳散热。

数字功放发热很低, 这板只是比3116高一点
用24V5A电源供电 推6.5寸落地箱 3116用手基本上摸不出温度, 7498只是摸着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