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一个森林荣耀牌电动车充电器,型号是x30

楼主(2025-07-26):
拼夕夕22块钱,拆开看看值不值。

楼主:
麻麻地,我明明特意避开安徽发货了,从广西发货还是发这个省的东西,别等下又是翻新货啊。。线上面标成才0.5,后面的信息不太好看清,太小了,用的还是防拆三叉螺丝。

楼主:
还好,面板应该是新的,感觉做工和焊点都还可以,就是没有电感,不过这个价才二十块也就不说啥了,用用看,不行下一个买西普尔拆机板了,也差不多才这个价。

楼主:
接下来就是拆机芯片细节,我不太懂就直接发图了,看不清再问我,我这边图片是清晰的,怕论坛压画质。

网友A:
不错呀,感觉质量很好。Bt151加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感觉质量很好。Bt151加个散热片。

已经装回去了,不然我好像还真有,以前折腾路由器弄了不少小散热片

网友:
值值,太值了

网友:
现在缩水的真严重

网友:
看着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这个可控硅看着是二手拆机的

网友:
垃圾货,没抗干扰,没pfc,变压器应该是铝线,完全靠电风扇续命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平台有优惠券真香

网友:
151拆机的,螺丝痕迹还在

网友:
拼夕夕22块钱,拆开看看

网友:
里面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网友:
这个反正能用,也就是20来块钱。

网友:
不错,自动断电

网友:
看名字就遥遥领先了

网友:
管子像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