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一个标识是304的合金水龙头

楼主:
更换一个标识是304的合金水龙头

水龙头从根部断裂  ……换个同规格的“304”牌

原厂塑料芯,自己换的304

上虎钳拆圈圈

304阀芯倒是只有水垢

每次换 ppr管件都小心小心再小心 ……就怕把内丝搞坏,热熔内丝不是常备配件。
304牌水龙头不是铜件总是会锈蚀的……主打一个便宜货

这个进垃圾桶

网友:
锌合金的不耐用

网友:
国家应该禁止锌合金做水龙头

网友A:
锌合金的外衣不锈钢的心,还是用不住。

网友B:
标这个304,是牌子还是材质?估计这货也不会是304材质。

网友:
我家水箱合金角阀十多年了,上个月柄断了,要不是塑料阀门,螺丝又取不下来,要报废。

网友:
怎么看俩水龙头一样呢

网友:
几年前买了3个所谓304的水龙头,把一个用了半年然后放了3年的水龙头放在柠檬酸水里一直冒泡,用手摸一下管道里面黑乎乎的,没敢用直接扔了。

网友C:
便宜锌合金真的不如塑料的水龙头,塑料的还出水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这个304,是牌子还是材质?估计这货也不会是304材质。

"304"  和 “SUS 304” 有区别的

所以 就这么一片 盖片 是 sus 304  , 龙头把手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锌合金真的不如塑料的水龙头,塑料的还出水大呢

PE  PC POM ?

01“ 喝完就丢

“01”代表PET(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最常用于制作矿泉水、碳酸饮料等瓶装饮料中。PET常用于做饮料瓶和分装瓶,通常耐热最高为65℃,耐冷至-20℃,只适合装暖饮或冻饮,装高温液体、或加热则易变形,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融出。为大家所熟知的是,由这种材质制成的饮料瓶不能装热水,只适合装暖饮或冻饮,装高温液体或加热则易变形,溶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科学家同时发现,这种塑料制品使用超过10个月以后,可能释放出致癌物。因此建议喝光了的饮料瓶就丢掉,不要再用来作为水杯,或是储物容器。以免对健康造成危害,得不偿失。

”02“ 不建议作盛水用具

“02”代表HDPE(高密度聚乙烯),装有清洁用品、沐浴产品的塑料容器或是在商场中通用的塑料袋多是此种材质制成。还有一些工业用品,可耐110℃的高温,若标明用于食物则可用来盛装食品。盛装清洁用品、沐浴产品的塑料容器可在小心清洁后重复使用,但常因不好清洗,留下残留,从而变成细菌的温床。不同于其他的饮料瓶,4L装的农夫山泉底部标记为02。虽然看上去比一般的矿泉水瓶牢固很多,但也不建议用来做盛水的用具,长期使用有害物质产生的可能性很大。材质本身也很难彻底清洁,建议不要循环使用。

”03“ 千万不要让它受热

“03”代表PVC(聚氯乙烯),常见于雨衣、塑料膜。用该材质制成的塑料制品易产生两种有毒有害物质:一是生产过程中没有被完全聚合的单分子氯乙烯,二是增塑剂中的有害物质。这两种物质在遇到高温和油脂时容易析出,若是不慎进入人体,容易致癌。故很少用于食品包装,若碰巧遇到,千万不要让它受热

“04” 超过110℃会出现热熔现象

“04”即LDPE(低密度聚乙烯),保鲜膜、塑料膜的原料,耐热性不强。合格的PE保鲜膜在温度超过110℃时会出现热熔现象,留下一些人体无法分解的塑料制剂。而若包裹在食物外部同时加热,食物中的油脂更容易将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出来。

“05” 小心清洁后可重复使用

“05”代表PP(聚丙烯),这是唯一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的材质,所以成为了制作微波炉餐盒的原料。耐130℃的高温,熔点高达167℃,透明度差,小心清洁后便可重复使用。

”06” 切忌直接加热碗装的泡面盒

“06”即PS(聚苯乙烯),这是用于制造碗装泡面盒、发泡快餐盒的材质。不能用于盛装强酸(如柳橙汁)、强碱性物质,因为会分解出对人体不好的聚苯乙烯(致癌物质)。虽然又耐热又抗寒,但也会因温度过高而释出化学物,因而切忌直接在微波炉中加热碗装的泡面盒!

“07” 小心用,便可避免“双酚A”

“07”代表PC及其他类PC,是被大量使用的一种材料,多用于制造奶瓶、太空杯等,因为含有有毒双酚A而备受争议。理论上,只要在制作PC的过程中,双酚A被百分之百地转化成塑料结构,便表示制品完全没有双酚A,更谈不上释出。但没有厂家能够保证双酚A已被完全转化,因而在使用过程中还需有所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锌合金的外衣不锈钢的心,还是用不住。

网购不锈钢芯 看上去,可以 代用 铜芯。 ,,,网购龙头只能说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
锌合金的
锌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