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垃圾之维修ASUS DUAL-RX5700-O8G EVO并修改BIOS关闭风扇启停功能

楼主:
前段时间不是给小朋友搞了台电脑么,不过缺了片显卡,所以最近在小黄鱼上看显卡

我自己在用一片矿渣RX5600XT感觉还行,画个PCB,搞个CAD还算流畅。
所以就看5600XT,不过感觉还贵了,5600XT用了一两年了,当时PDD上浇水用了百元卷才500多就可以了,现在小黄鱼上还要600多。
看着看着就看到了这个

标的450,这是成交后的图了
说是时开时不开的,看了下是个人用户
当时纠结了好久
因为……老是看B站上收坏卡翻车视频,而且RX5700都是老矿渣了,300多也是钱呀
跟卖家聊了下,感觉不像是职业的,刀了刀320包邮收下了

今天中午卡到了,然后就准备大干一场
===================================

这卡外观还行,2.5槽的散热器厚度,看起来还蛮好看的

没挡板,先修下吧,修好就买修不好就不要浪费档板钱了

先上机试了下,风扇都不转,卖家说插N次可能会有一次能亮,我连装拆装了3-4次都是那样,不认卡,就是黑屏感觉主机都进系统了但是显卡却风扇都不动一下

先拆开测下吧

这卡还比较好,主要电压都留有测试点

===================================
先打下二极值,看下有没有什么短路或是值不对的

先测了外置两个12V,值正常,这是用的二极管档测的,跟视频上学的

PCIE上的12V跟3.3V值正常
没发现短路

3.3V,应该就是PCIE上的,值一样,也正常

1.8V正常

0.75V,正常,这是直接进核心的,所以值低一点

5V,正常

核心,这个是直连核心的,正常,因为这个低压高流,所以测起来像是短路一样没值

显存供电,值也算正常。
===================================
断电测试完了,下一步就是上电测电压了
拆下散热器上机试了下,除了1.8V-3.3V-12V没有别的电压 了
显存核心没一点电压,核心都是凉凉的
不过这样还好,最怕是所有电压正常,却不认卡,那就真凉凉了
先去找资料吧,这种高集成的板卡没图纸资料很难很难
最终在国外一论坛上找到了点位图,但是原理图却找不到,不过从以前玩RX570时就发现,一般的板卡原理图差不多,应该是大家拿芯片厂的样板改来改去,改下供电方案,改下显存什么的
就随便找了个微星的原理图。不过不同厂家的原理图元件编号跟元件位置是没办法关联了,不过看下原理是没有问题的

===================================
先上个上电时序图
如果没有这个是不知如何修的

通过看这个时序就大概知道问题在那了
现在板上1.8V有了,然后就是应该出0.75V了,但是却没有0.75V出来,问题应该就在这
打开点位图

找到0.75V

0.75V直通核心
如果短路了也没得玩了,不过原来测过值正常没短路
0.75V是GS7260产生的,就主要查这芯片

就它了,PU11
看了下原理图,微星的0.75V也是用的这个芯片,巧了

先看下工作条件满足不
查芯片供电

供电正常
再看下开启

没电压,我还以为芯片坏了,难道是条件不满足
跟着开EN信号往上跑

EN是2N7002KDW控制的,这是个双NMOS

看了下工作原理,MOSB的2脚连接EN开启,正常2脚高电平开启0.75V,6脚经过100K连接到12V_BUS上,3脚接地,如果2脚为高,6脚应该为低,6脚又连接到MOSB的5脚G极上,而MOSB的3脚连接到GS7260的EN上的,如果5脚为低,MOSB关闭,EN上应该是高电平,但此时却为低电平,现在只要测下2N7002上的2脚跟5脚就可以了
测量2脚上的上级EN是高电平,但是5脚上却也是高电平
测量6脚的12V正常,这个应该要捡漏了,这个2N7002KDW应该坏了不受控了
===================================
刚好手上有这个NMOS管,然后就是直接换了,正常来说拆掉也是可以的,不过不安全
本来应该是拆掉后再上电试下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拉高了5脚电压的,不过自己确认了就是这个MOS的问题,就直接换了个然后装上散热装上风扇就上机了
插上电脑,按下开关,显卡风扇转起来了,然后滴的一声,屏也亮起来了

这是换过NMOS的图片了,散热片都装起来了,拆装芯片时没有拍相片

然后就是测试,烤个机,跑个分,试了下没有别的问题了,不过发现温试有点高,动不动就5-60度,虽说我上的散热膏是几元包邮一罐的便宜货,室温也高,但是感觉还是高了,最不爽的是都50多度了风扇却懒得动,打开AUSU的GPU-TWEAK看了下,原来有个风扇启停功能,默认是开着的,就是为了噪声牺牲了温度,这个很多显卡都有,不过我得把这个关了。
这个在AMD的显卡驱动上可以关,但是有时又会自动打开,所以我得从根源上去关闭:修改BIOS!
===================================
===================================

改BIOS是网上找的,别人都是改电压改频率,我是改风扇

上GPUZ官网下这个显卡的原厂BIOS,找个新点的顺眼的点就好了,主要是显卡型号先对上,最重要的是看下显存是否支持
我的是三星显存,只要支持就下就好了
也可以不用下,直接在GPUZ里把原BIOS备份出来修改也可以

下这个软件

打开软件把BIOS load进软件

关了

勾去了

保存下

这个保存的是BIOS里电源模块的相关信息,所以改出来不是BIOS文件是个MPT的模组文件
还得用别的软件来把这个模组合成替换原BIOS里的模组

用的这个软件

打开软件,LOAD要刷的BIOS文件

载入BIOS后还可以修改文件ID

进入第二项,载入我们前面改好的模组MPT文件

再把合成的BIOS保存下

好了,就得到了我需要的关闭风扇启停功能的BIOS了
刷BIOS网上大把的,就没有必要说了
===================================
===================================

这是刷BIOS后,ASUS的软件都没测到这个显卡有启停功能,0DB风扇都灰了
然后就是风扇可以一直转了,这对于夏天来说比较好,如果冬天这显卡还活着我再给刷回来这功能吧

装机,再去TB上买个档板
完工
希望能用久一点吧,毕竟300多的显卡呀
跟我原来的5600XT跑分对比下

5600XT

5700没XT

楼主:
多了4W多分,没啥感觉

网友A:
跑显卡电路分析故障还改卡论坛大神真多!

网友:
高手啊,技术实力不一般!

网友B:
这么搞下来,这显卡的成本也不低了。

网友C:
多了4W多分,没啥感觉 :300多元白花了?还不够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显卡电路分析故障还改卡论坛大神真多!

这算啥,是现学现卖。有点基础知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搞下来,这显卡的成本也不低了。

这就换了个几分钱的MOS就成本也不低了
个人感觉还可以吧,如果300左右能买的显卡也就RX570 580了,搞了个5700主要是用得上感觉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了4W多分,没啥感觉 :300多元白花了?还不够折腾的!

主要是有刚需,那台电脑要个显卡,要不也不想折腾

网友D:
玩游戏和显卡没意思,  300不如升级一下万用表。  高手一般都是flu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游戏和显卡没意思,  300不如升级一下万用表。  高手一般都是fluke,

15B原来有一块,感觉很垃圾,没有这个136B好用,显卡是刚需,现在都少玩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换了个几分钱的MOS就成本也不低了
个人感觉还可以吧,如果300左右能买的显卡也就RX570 580了 ...

按你的思想是你闲着自己搞搞无所谓。
要不人工在你眼里就是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思想是你闲着自己搞搞无所谓。
要不人工在你眼里就是不值钱。

自己玩点东西还要算钱?又不是专业的,你在这泡论坛在你眼里也是在浪费钱了?我用你在泡论坛的时间修了张自己用收的要修的要用的显卡,还得去计算工时费?累不累呀
做些工作外自己感兴趣的事,我觉得是一件高兴的事。
跟你对不上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思想是你闲着自己搞搞无所谓。
要不人工在你眼里就是不值钱。

说实话,修这张卡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换了一个MOS管,改BIOS花的时间还长点,因为要去查资料。

网友:
手艺相当的不错,点赞,可以去申请精华了。给娃的电脑整这么张显卡,是想培养娃打游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