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收银POS机放久了后插电不通电问题

楼主(2025-07-26):
首先说明点,POS里面带了个适配器。
之前问题是POS里面的适配器坏了,于是换了个好的适配器,换好后当时都能正常通电,后面连续试了几天都可以正常通电,于是就收好放一边了。
过了段时间(大概半个月)拿出来插电,尽然不通电了,于是反复试了几次,尽然又好了,又连续试了几天都OK,又收好放一边了。
又过了段时间拿出来插电,又不通电了,还是老样子插电等会,扯掉在插,这样试几次又可以了。

POS主板上元件目测都OK,不知道哪位大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会测量关键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测量关键点电压?

确实不会,还没等你开盖,它又通电了。
不过有经验的人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毕竟又不是马上出问题。

网友B:
估计是有电容衰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有电容衰减了,

适配器上还是主板上?

网友C:
起码量一下电压吧?看到底是适配器问题还是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码量一下电压吧?看到底是适配器问题还是机器的问题。

还没等你开盖,它又通电了。

网友D:
我猜会不会就是开关接触不好了

网友E:
你测量一下电源的电压,又没有图片,我猜应该是电源有电容鼓包,容量下降,造成机器启动困难。朋友,照几张照片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会不会就是开关接触不好了

开关可以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量一下电源的电压,又没有图片,我猜应该是电源有电容鼓包,容量下降,造成机器启动困难。朋友,照几张 ...

电源就是哪种外接的适配器,跟笔记本电脑的类似。

网友:
芯片睡眠了吧

网友:
不管它是不是还没拆开后盖又通电了,它只要存在故障并且你只要想检修它,你就应该拆开去测量一下,可以拆开之后反复插拔适配器插头,结合测量关键点的电压,进行判断。
要不,没有任何参考数据,你让大家怎么给你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