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有些日系笔记本电脑,为什么那么轻?

楼主(2025-07-26):
好像NEC、东芝经常出现只有几百克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能做得这么轻?
出差比较多了,想弄一个,重量很重要

网友:
因为轻所以轻。

网友:
主要是集成度高了,整体轻薄了,外壳等用料省了很多。比如以前的笔记本都有很多插接件,CPU插座、内存插座、硬盘插座、光驱等,现在都省掉了。
原来用的是18650锂电池很重,现在都是聚合物电池,轻了很多。

网友:
集成度、新技术、低功耗、框架材料的改变都是改进点,对用户来说都是好事

网友:
因为.............日本轻工业很发达所以轻

网友:
首先是用低功耗平台,散热规模能省很多,供电等外围少,比如Intel的低功耗平台集成度更高,但牺牲了拓展性。电池小也能保障一定续航,还有降频,回到一开始的,功耗低了能省很多。

网友A:
有些地方不得不屁服小鬼子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地方不得不屁服小鬼子的设计

对,这个才是我们要虚心学习的地方。不要像那个什么米一样,偷点人家技术就叫自研,搞不过就喊着要科技平权。

网友:
日系笔记本电脑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日系超轻薄系列的外壳基本上都是铝镁合金的,很薄,很轻。

网友:
你看看手机就知道了,其实除了电池,其他电路还可以做得更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才是我们要虚心学习的地方。不要像那个什么米一样,偷点人家技术就叫自研,搞不过就喊着要科技平 ...

小米:怎么哪哪都有我的事儿啊.

网友:
一个是铝镁合金外壳(不过这玩意虽然轻,但是强度不咋地,淘过一台nec VK17,装包里稍微磕一下就是一个小坑,所以除了那几个日厂基本没有牌子用),二是散热和电池这俩占重量大头的东西的缩水了,新轻薄本普遍能做到8小时左右续航的当下富士通松下那些还只有3、4小时续航;至于散热更是重量级,甚至连个低功耗处理器都跑不满功耗,性能释放比同配置的惠普华硕之类的主流轻薄本低一截(甚至只有主流水平的一半不到);最后就是内部能省掉的支撑固定件基本都省掉了,正常品牌会加塑料加强筋、小铁片压线盖板之类的地方,为了减重换成了塑料泡棉和胶带
同样是i5 1335U的配置,富士通lifebook和华硕A豆,看一下拆截图就知道重量哪扣出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