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如何制作一个内网双向U盘

楼主(2025-07-27):
如题,本人在GA部工作,内部电脑限制了USB,只能使用光驱来进行双向拷贝,尝试过使用银灿方案还是挺麻烦的,银灿方案只能分出一个CD ROM分区,如意烧不能随着U盘随意带走,必须每个电脑都单独拷贝,然后就是如意烧每次烧录都会使得分区清空,我想实现的效果就像御天盾,或者隐大师这种U盘一样,单独只有一个CD ROM分区(应该是有个隐藏分区),CD ROM分区里面是一个文件管理软件,可以直接在文件管理软件里进行读写(应该是向隐藏分区里读写),网上找到类似的有一个usb disc(这个是U盘插入识别CD ROM的一个图标)不过确实没有找到相关信息,希望有大佬可以提供我想实现的这个效果的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座沙发学习一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既然是GA,就知道政策是不允许这么干的,所以还是老实用光盘吧,别到时候惹一身骚...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网友:
内网杜绝的应该是USB口存储设备,你这么改还不USB口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GA,就知道政策是不允许这么干的,所以还是老实用光盘吧,别到时候惹一身骚...

用光盘还不就是自嗨模式,区别在哪?
大部份内网本意是防外界的毒,光盘就一定不带毒了?
限制了USB,也算是多了重保险而已。

网友:
哈哈, 这是要转移国家机米呀

网友C:
这种安全优盘的产品很好找,关键要看你内部的安全软件是否允许识别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安全优盘的产品很好找,关键要看你内部的安全软件是否允许识别使用。 ...

允许识别为光驱的盘使用,我用银灿的方案是能正常用的

网友:
国内的智权盾数据安全公司就有多种这类安全U盘,自己网上找吧。

网友:
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D:
想等着通报批评还是丢饭碗?这不是开玩笑的,别踩红线。不让插u盘就别插,至少做到形式上合规,应该是usb设备、无线键鼠、蓝牙都不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等着通报批评还是丢饭碗?这不是开玩笑的,别踩红线。不让插u盘就别插,至少做到形式上合规,应该是usb设 ...

你又清楚红线了,谁告诉你插u盘就设计国家机密啥啥的,长点见识吧,我是开发人员,给了专门的开发电脑接入的专用网,平常都是用光驱拷贝代码和打包的测试环境,我说了本意只是为了方便拷贝而已,搁这儿扯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允许识别为光驱的盘使用,我用银灿的方案是能正常用的

识别为光驱,但底层的驱动还是USBSTOR,用保密检查软件,还是一样检查出是USB设备,它的ID码不一样的。最好还是不要用,老实用可擦写光盘算了

网友:
这么改小心被通报,到时就下课了!

网友:
震网病毒了解一下,楼主也是人才了,这事儿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又清楚红线了,谁告诉你插u盘就设计国家机密啥啥的,长点见识吧,我是开发人员,给了专门的开发电脑接 ...

不考虑制度限制的话,突破技术限制方法也有,win系统,比如pe盘启动电脑,直接绕过系统监控,可以为所欲为。此法仅限于电脑没有在bios里设置密码,你可以随意进去改启动项。危害也有,大多数pe盘带毒带后门有的还联网,如果被网络抓包监测到就爽歪歪了。信创的系统找对应的livecd启动,然后拷资料。这些方法你想得到监管方面也能想到,总有限制的技术出现。最好的办法是申请专用u盘,同意了你就扔掉光驱随便用,何必劳神费力找那些偏门

网友:
涉密电脑你也敢用优盘不怕国安了人用检测设备巡检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光盘还不就是自嗨模式,区别在哪?
大部份内网本意是防外界的毒,光盘就一定不带毒了?
限制了USB,也 ...

我也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不知道谁想出的主意,用光盘代替U盘拷文件,避免病毒。电脑带病毒,写光盘的时候就有可能把病毒带入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不知道谁想出的主意,用光盘代替U盘拷文件,避免病毒。电脑带病毒,写光盘的时候 ...

zf无脑领导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