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继电器芯片的选择?

楼主:
我以前有一个便携小风扇,后来坏了,这个小风扇的开关是常开的,一共有五档,按一下就会旋转,再按一下变成二档转速,变成五档转速以后再按一下关闭,我曾经拆开查看过主板,就几个芯片,里面肯定有一个芯片是起到继电器的作用,我想买几片自己diy一个可以调速的风扇,请问应该怎样选择这种芯片?可以在关闭,和四个开关之间循环切换的?

网友:
芯片LP78070
BV1864y1c7GS

网友:
一颗mos管,再一颗芯片控制mos管的导通量,参考手电筒
也可以用ne555+电位器控制mos管,无极调速

网友:
记得有风扇用4017加可控硅完成对电扇的不同速度切换。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