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s5070主板改电压为5V供电?原来的15V充电器烧了。

楼主:
我的飞利浦s5070剃须刀主板充电电压是15v,充电器是15 v的,充电器烧了,能不能改个5v供电,主板下面是两节2.4v电池!5v充2.4v完全可以充啊,有没有人改过?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牌子的刮胡刀真得好神奇
家里还有12V充电器的

网友A:
我的那个是用充电线改的,用个TYPE-C母头诱骗器,把手机充电器15V骗出来就好,还没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是用充电线改的,用个TYPE-C母头诱骗器,把手机充电器15V骗出来就好,还没那么麻烦 ...

主板改5v电压很难吗?

网友B:
电机多少V?修充电器?

网友C:
锂电池 可以用4056充 跳过主板上的充电电路就行

网友:
建议改电源,改主板应该比较难

网友:
2节2.4v电池应该是串联来用的,所以直接用5v给2节电池充电,若电流太大,串联电阻限制一下,定时十小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多少V?修充电器?

电机3v-5v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 可以用4056充 跳过主板上的充电电路就行

没法跳主板,这主板要用15v电压才能解锁明白!电压低和电压高也无法充电!电机也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