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充电电路的疑问

楼主: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充电电路,可以给3.7V锂电池充电,实际测量1N4007两端的电压是 0.79V,为什么二级的压降这么高呢?
理论上使用这个电路给电池充电到4.2V就会停止充电点亮绿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还在测试中。

网友A:
你看看1N4007的规格书就知道了

网友B:
没问题,因为1N4007是硅二极管,PN结就是0.7左右。

网友:
这样子也行,没人守着怕是要boom吧

网友:
输入是标准5.0V的话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首先输入电压不能浮动太大,2充电电流也不能大!3停止依赖电池保护板吧?

网友C:
        实际上是不可靠的的电路,随着电池电压升高,电流逐渐减小,1N4007两端的电压会降低,电池的电压会超过4.2V,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看看实例:一只电阻,报废一节18650锂电池

网友:
二极管压降0。7没毛病

网友:
原理上说的过去,缺少保护机制。玩玩可以不建议使用。

网友:
这个绿灯一直亮不了吧

网友:
别这样充18650  电压控制不准的 小心充炸

网友D:
仿真了下,红灯灭是没可能的; 不考虑绿灯 Vf 高于红灯的话,勉强充爆能俩灯亮起:

网友:
二极管本身就是有0.7V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了下,红灯灭是没可能的; 不考虑绿灯 Vf 高于红灯的话,勉强充爆能俩灯亮起:

你的仿真结果是正确的,测试充电到4.5V也不会停止充电,绿灯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1N4007的规格书就知道了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因为1N4007是硅二极管,PN结就是0.7左右。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不可靠的的电路,随着电池电压升高,电流逐渐减小,1N4007两端的电压会降低,电池的电压会 ...

感谢回复!

网友:
不奇怪啊,5v的输入,在电池电压低于4.2v时红灯上有高于0.8v的压降,那么就是亮红灯(采用0.8v以上就点亮的型号),当电池电压达到4.2v时绿灯点亮(选择点亮电压4.2v的型号),4.2v+0.7v(2极管死区电压或者有0.8v?),5v电源也就不会有电流充进电池了~不过电路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