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这台24 AOC电源板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5-07-27):
有时候通电亮了看到桌面一下又暗了,有时候通电黑屏灯条是亮的,指示灯也是亮的,多数情况是通电黑屏的,拆开看插灯管附近有个蓝色的这个黑了,是不是 这个引起的?这个情况没拆之前我还以为是里面电容鼓包了,
  现在我就想如果是高压部分问题的画,我把高压这边硬件插灯条的部分都拆了,我干脆改LED灯条 10来块钱成本而已,接GND ON/OFF 正极3根线得了, 就怕拆了高压这边的还是有问题灯条白买了, 我就是想如果真正的是电源板问题就单单买电源板回来用回来灯管算了 暗就暗一点,就是为了成本,如果是高压部分问题就拆了 改LED灯条, 看了电源板 +运费20左右 ,有没有维修师傅帮忙看看这个电源板是什么情况

楼主:
显示器是AOC 2391V,

网友A:
听你的说法,问题应该在逻辑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说法,问题应该在逻辑板吧。

显示器哪来的逻辑板,电源板 驱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哪来的逻辑板,电源板 驱动板

那我说 主板 问题,主板 这个说法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哪来的逻辑板,电源板 驱动板

你是来找问题原因的,何必在这种事上杠。

网友:
两组灯条电路,先把电容换成和另外一组对应一样的试试!

楼主:
C15这个是什么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C15这个是什么规格

看看c6。。。。

网友B:
有个电容炸了,换了看看

网友:
除了换掉c15,大功率发热大的焊点最好补焊一下。

网友:
记得以前搞显示器,跨接某个IC引脚去掉保护,可以确定哪个坏了

网友:
高压变压器边上一个电容器烧黑了,換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电容炸了,换了看看

不知道换什么规格

网友:
那就把电容换掉试试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换什么规格

看另一路的电容

网友:
电容炸了啊

网友:
先换那个烧坏的电容吧,换完好了不用说,不好再搞嘛,都是一步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