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兆欧表拆机十测试

楼主:
没有用过电子的兆欧表,到手这款表感觉很实用,其屏幕大在几个角度都很清晰;拨盘手感不软不硬;使用三节锂电池,并配有三槽充电器。对于电工测漏电很实用。加上万用表功能可维修电子电器,下面看使用及拆机图片。

本人温度36.

测漏电电路。

网友A:
众仪的表给人的感觉就是玩具,轻飘飘毫无质感可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众仪的表给人的感觉就是玩具,轻飘飘毫无质感可言

能否加入1000克水泥块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加入1000克水泥块配重?

外挂才可以加入1000克水泥块配重,内置的话,最多只能加入250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加入1000克水泥块配重?

外壳用料不行,忒薄,稍用力按压感觉就变形那种

网友:
平价仪表众仪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用料不行,忒薄,稍用力按压感觉就变形那种

外壳跟225一样还行,就是拨盘手感不如胜利优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