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风扇不转了,拆机加油修复,修复成功

楼主(2025-07-27):
这风扇性能还可以,还带遥控,风力大也没那么吵,买了很多年,突然就不转了。
上网搜了维修教程,好多都说是电容坏了,换个电容就行,也有说转轴没油了。
电容没有,润滑油倒是有点,先图点油看看有没有效果。

拆开,这玩意的做工挺不错的,比我在网上看到的强,马达外壳的四颗螺丝上得特别紧,差点拧滑丝了。

这个就是风扇的启动电容,1.5微法的,真电容坏了,换这个就行了

开盖后看到转子的轴承,把轴承的污泥清理干净,然后给它加点油

网上都是加液体油的,比如缝纫机油这类,我这没有,倒是有汽车配件用的润滑脂,涂点上去吧,看能顶多久,如果撑不了在买液态润滑油。

图上润滑脂后立竿见影,风扇又可以启动了

网友A:
直接加滑油维持的时间不会长。

网友B:
BM的电容好像不错的~电磁炉里用的电容很多有这个标记。
这种轴承属于含油的,需要有储油油毡来提供,所以应该把油毡圈陈油清除在吸足新油才完美,涂点润滑脂可以暂时润滑,日久还需要油毡所储润滑油来解决。

网友C:
这个用不了多久又会起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的电容好像不错的~电磁炉里用的电容很多有这个标记。
这种轴承属于含油的,需要有储油油毡来提供,所以应 ...

那轴承拆了,但是卡死状态的,不知道怎么拆解,等冬天不用风扇再来拆解好了,昨晚开着空调修这个风扇都一身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不了多久又会起垢了

这不好说,我这风扇都快十年了吧,都没坏过
这个风扇的密封性挺好的,拆开后轴承只有一些干瘪的污垢

网友:
不滑转不动。

网友:
老电风扇电机都是铜线圈,寿命很长,时间久了电容也应该换一下,容量不够动力下降风扇转速慢。

网友:
上这种很快就又不转

网友:
这得用那个毡垫才好吧,没有油毡垫锁不住油,加了油也会飞跑

网友:
还是普通机油好用了

网友:
我的艾美特风扇都好几年了一直没加油,一直正常

网友:
等到不转才去加油,基本也用不长,因为已经磨损了,换成轴承的吧

网友:
转轴上面那个插销敲出来就可以拆转子了,敲的时候要注意插销有方向的,敲细端是退出来,敲粗端是插进去

网友:
修风扇,我一般都是加的汽车机油,单位上汽车4S店换机油剩下的就行,滴上几滴就OK了。修家电的师傅上般加的是普通机油。汽车机油是耐高温的,润滑性能好些。

网友:
夏天空调配风扇才是好,帮忙空气流动

网友:
我以前加汽车发动机油感觉不耐用,现在加理发器润滑油还要塞些海绵到里面就耐用些。

网友:
这个要彻底修复是不是得换轴承?

网友:
全网都没找到风扇厂家用的什么油,是太普通了还是太高端了?我才把用了十多年的格力风扇电机拆开完加了几滴理发电推子的油混合了一滴全合成机油。最小档关电后能持续转动十多秒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滑油维持的时间不会长。

五分钟就够、、、、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