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DJ13R-P3九阳豆浆机电机怎么拆下来

楼主:
豆浆机型号是九阳DJ13R-P3,机器故障是只加热不转,拆下来看到好多黑灰,估计是电机的问题,但现在点击我不知道怎么拆下来,看了网上的视频,也没看到这种型号的,求助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图片还是少了。多角度拍拍看。

网友:
没见过,帮忙顶

网友:
这种非塑料的没有卡扣,都是螺丝固定,见螺丝就拆吧。

网友:
榔头对着轴往电机方向慢慢敲就下来了,周根有密封水环。开始不要太暴力就行

网友:
黑色的灰,那是碳刷磨的粉。 有螺丝的拆螺丝,没螺丝的拿锤子敲。

网友:
没拆过这种型号的电机,图片太少了,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