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入手了两款带电量显示的澱紫胭充电板,可惜B+B-输出只有3.9V

楼主(2025-07-27):
最近入手了两款带电量显示的澱紫胭充电板

挺好看和小巧的,可惜B+B-输出电压只有3.9V,接不接电池都是3.9V
好像满多澱紫胭的板子的电池输出电压也只有3.8V-3.9V
这里帮大家避坑吧

或者有版友知道怎样可以改成4.2V输出的告知我一下

黑色的那个

控制芯片丝印是SC8F5775,另外两个五脚芯片是ccsbf

绿色的
控制芯片是sc8f6790
另外还有个六脚芯片是wzyia,这应该是充电芯片吧?

网友A:
啥信息都看不到,你是要先送我一个研究一下?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信息都看不到,你是要先送我一个研究一下?

要不要里面再塞100块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里面再塞100块红包?

这个...可以有...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网友B:
这个带屏的小板有点复杂,想要折腾它比较困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带屏的小板有点复杂,想要折腾它比较困难啊

加上我对电路是完全不懂,都不知电阻限制了电压还是控制芯片限制了电压

网友C:
你这拍摄的。。。。
除了样子,里面芯片型号一个也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我对电路是完全不懂,都不知电阻限制了电压还是控制芯片限制了电压 ...

得先找到IC的规格书,但这个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拍摄的。。。。
除了样子,里面芯片型号一个也看不清

黑色的那个

控制芯片丝印是SC8F5775,另外两个五脚芯片是ccsbf

绿色的
控制芯片是sc8f6790
另外还有个六脚芯片是wzyia,这应该是充电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先找到IC的规格书,但这个很困难

那些疑似充电芯片的五/六脚芯片的丝印搜过了没搜到
型号上看也有可能是订制的编号

网友:
程序刷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些疑似充电芯片的五/六脚芯片的丝印搜过了没搜到
型号上看也有可能是订制的编号 ...

很多都是定制的或者私有的丝印,不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是定制的或者私有的丝印,不好查到

对啊,所以基找不到规格书,加上我也不懂电路,更加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