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我看看这个220V无刷角磨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
按键是好的,但是按了没反应,主板上也没看出哪里有烧毁的,也没异味。

网友A:
无非就是查线圈、查MOS

网友:
这工具还是有刷的耐用!

网友:
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查线圈、查MOS

灌胶了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1700w?很厉害了。
看样子是220v整流后变3相电来驱动电机的,那么就是测试整流输出、变频及3相输出了~按启动按钮无反应就是变频电路没得到启动信号或者输出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