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美的落地扇更换电机。

楼主(2025-07-27):
电扇不转了,测量了一下,变这么大了,本来想拆开看看,不小心把铜丝拉断了。

哎,只能换了。。。

网友A:
没看到哪里拉断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接上就可以了,没必要换新!

网友B:
换的是售后原装电机?特安斯,曾经火过一阵子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哪里拉断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接上就可以了,没必要换新!

同一观点。
换电机是很辛苦麻烦的,如果找到哪里拉断了,就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接上就可以了,没必要换新,还可以节省点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哪里拉断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接上就可以了,没必要换新!

拆温度保险的时候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是售后原装电机?特安斯,曾经火过一阵子的品牌

网上买的

网友:
既然要换新电机了,直接上直流无刷电机吧,一步到位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一步到位。

网友C:
看着不像有轴承,格力美的真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这么现实吗天天就想生产计划报废产品这两个牌子是国产电扇中流砥柱不为过,企业担当有没有哈哈,我家贴牌扬子,用了十来年不转了(每次用开机5分钟后才能转)换了两次电容也不行,后来我用手尝试转动轴,发现手都转不动,没有轴承。这电扇一开机就是电机在和轴套较劲,5分钟后电机还是更胜一筹哈哈,有点不松手刹行车的意思。这电机刮开后还是铝线。电扇看来功率不大铝铜无所谓一定要有轴承啊,后来在网上挑了半天看格力美的便宜货图片介绍都不像有轴承,这些知名企业良心坏了。我选了钻石,钻石也是贴牌不是以前的钻石,好在不贵100块能看到靠近扇叶的一侧好像有轴承,能看到轴承密封圈上的型号。毕竟一分钱一分货,虽说也写得直流但风扇噪音不算小,没有定时,旋钮开关最后百分之10的行程调速明显,前面百分之九十风力太小,做工一般,风力也一般,坏了能修修。没轴承的只能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温度保险的时候扯断了。。。

还是那一句,哪里断就在哪里接回去,有可以省两个盒饭的钱!

网友:
难得这么细致的活,干干试试

网友:
特安斯,知道了。下次就买这个牌子的,家里两个美的的台扇,都10多年了。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温度保险的时候扯断了。。。

动手能力的问题,前几天帮哥老倌修艾美特风扇,反应说刚开始转得慢后来就不转了,我检测后得知1.5uf电容剩0.23uf,换了一个1.8的还是不转,然后跟着线路找居然是温度保险坏了,拆了两三次也没把线掰断

网友:
风扇又可以奋斗几年了。

网友:
新的什么价?铜还是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温度保险的时候扯断了。。。

那就是绕组引出线断开了,细心点能找到。

网友:
接一个还是没啥问题的,,谢谢分享

网友:
是铜线好办,拉断了接通嘛

网友:
铝线的一般难接上,拆线的接头处时,腊黄管会连着清漆,而且大多是烧焦的,来回动几下就容易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像有轴承,格力美的真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这么现实吗天天就想生产计划报废产品这两个牌子是国产电扇 ...

好像以前放床上的鸿运扇也没有轴承那些小的罩极体式电机更加没有,寿命不长,每年加油。后面直流风扇流行,大家拆机都强调有轴承,2边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