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玛电动车充电器没输出,拆开一看,还是算了。。。

楼主(2025-07-27):
爱玛电动车的充电器不冲电了,指示灯亮,没有输出。

想看看有没有烧掉的零件,打开一看,全是胶,怎么搞。
算了算。。。看上去挺干净的。。。

网友:
原装的都这样,我的雅迪也是,就没用过多少次就坏了,打开一看,也是这样。

网友A:
看着还可以,就是要想办法除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可以,就是要想办法除胶。

竖着放太阳下暴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竖着放太阳下暴晒.........

这胶晒不化吧?

网友:
晒有个毛用,除非自己慢慢清,不然没什么办法的

网友:
要看是软胶还是硬胶,软胶可以试一下电吹风热风档吹塑料外壳慢慢撬电路板!

网友:
软硬胶还是放弃了,扣胶的时间都可以好好睡一觉了,下决心重新买个没打胶的吧

网友:
充铅酸电池随便找个充电器得了,不需要滤波的,这东西就是要脉动充才好,并不需要什么精密稳压电源,什么红魔共膜的,

网友:
让学考古的来实习。当是现场挖掘了。

网友:
难道那些黑胶就是石墨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竖着放太阳下暴晒.........

元件会一起报废。

网友:
灌胶的,看着的确没心情折腾,新的也不算贵

网友:
指示灯亮,没有输出 ------ 这种现象问题很小,输出线断了或可控硅虚焊。只需要挖掉一点胶就能修好。

网友:
特能的充电器看起来还不错,最起码输入端的EMI电路没缩水

网友:
这种灯亮不看电,先测下是否输出线断开,如果线没断,问题在板上,就费事了。

网友:
灌胶美其名曰防水散热和安全。

网友:
灯能亮说明问题不大,费电功夫还是值得的。

网友:
指示灯亮无输出,先查输出线有没有断。

网友:
我都也是艾玛的 72V 3A的 前几天拆开换风扇 目测和你的一样,应该是软胶,慢慢扣嘛,不是很难的,没得输出,LED也不亮的话,先检查变压器是不是虚焊了,这玩意儿变压器特别爱虚焊,那个胶你看起来很多,实际变压器焊点那 反而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