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修2011年买的格威特洗衣机龙头

楼主:
龙头漏水,找不到把手上任何螺丝,只能从把手底部入手,用螺丝刀对着缝隙用锤子一点一点敲,终于把把手取下,拧下內芯,有一块生料带连着,取掉,装上还是漏,又用1mm的硅胶片做了个垫圈,放在第三张图中的位置,再装上,还是漏,仔细看水是从中间转轴中漏出的,再装拆开,取下转轴,发现是转轴密封用的二个o型圈磨损,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更换,就用生料带拧成细绳样,取出o型圈,在装o型圈的凹橧里绕一圈,再装上o型圈,复原装上不漏了。

网友A:
现在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换芯。在网上买一个芯,也不贵,反正我是这样操作的。不过,楼主能在大热天很有耐心做这件事,也还是个能干人,动手能力强噢!

网友B:
能换一个新的就换一个新的吧,毕竟10多年了,万一人不在家的时候爆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换芯。在网上买一个芯,也不贵,反正我是这样操作的。不过,楼 ...

我这龙头有特殊性,当年买的时候说是全铜的,连把手也是全铜的,转轴上部装把手处的齿比一般的密,买来的与转把不配,装不上转把只能硬着头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换一个新的就换一个新的吧,毕竟10多年了,万一人不在家的时候爆了就麻烦了 ...

我可以肯定地说许多新的质量远不如这个。

网友:
换个正宗304的用一辈子坏不了

网友:
只有的是意想不到。

网友:
好奇生料带怎么进去的

网友C:
哈哈,那坨生料带就是那个链接处缠多了,脱落了被水运到阀门被党在那里。
阀轴的o型圈用生料带填充也是活学活用了,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不过生料带没有o型圈弹性好,还是换上o型圈才OK。

网友:
通用阀芯不行,细点心也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龙头有特殊性,当年买的时候说是全铜的,连把手也是全铜的,转轴上部装把手处的齿比一般的密,买来的 ...

把手也是铜的很少见,所以它不跟一般的阀芯轴匹配,不过可以把新阀芯轴上的o型圈和陶瓷芯下的胶垫换过来就完美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那坨生料带就是那个链接处缠多了,脱落了被水运到阀门被党在那里。
阀轴的o型圈用生料带填充也是活学 ...

已经下单买密封o型圈了,会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