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电蚊拍的安卓口为C口

楼主:
这个久量的电蚊拍,历史还是挺久远的。原始的是铅酸电池,第一个用到基本不能充电了,买过一个铅酸电池更换上,没两年又不行了,于是当时就改了锂电,一只用到现在,改了锂电,电量充沛,电蚊子那是噼噼啪啪,好不痛快。

这是当时开的口子,由于口子在板子上,斜着固定,外壳又是弧形,导致口子开得不好看。

然后,这准备给他改成C口,方便充电线通用。

先打开,这是原来改过的。

比划一下C口,准备开孔

然后连上正负极

插电测试一下,没问题

然后加胶,将接口固定稳固。

最后装上外壳,完工

网友:
安卓口开的不是一般的丑

网友:
为什么不用底部的开口?扩大一下就行,还隐蔽。

网友:
充电宝供电,一直电蚊子一直啪啪啪

网友:
也有铅酸的想改锂电,
一直纠结铅酸是4V而锂电是3.7V不知是否影响效果,
又懒得试验折腾,所以铅酸坏了还是买铅酸使用中........

网友A:
原本底下是220V插头吧,从那里搞不用破坏外观,会好看很多。我是拔掉两根插脚,板子粘到原来插头座上,开个C口出来刚刚好,有空再搞个贴纸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底下是220V插头吧,从那里搞不用破坏外观,会好看很多。我是拔掉两根插脚,板子粘到原来插头座上,开个 ...

整点AB胶把缝隙糊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铅酸的想改锂电,
一直纠结铅酸是4V而锂电是3.7V不知是否影响效果,
又懒得试验折腾,所以铅酸坏了还是 ...

需要用另外的充电板充电,不能用原本的

网友:
如果换那种带两个5.1k电阻的母座就可以用cc线充

网友:
好不好看不重要,只要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铅酸的想改锂电,
一直纠结铅酸是4V而锂电是3.7V不知是否影响效果,
又懒得试验折腾,所以铅酸坏了还是 ...

我是带着4057充电板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铅酸的想改锂电,
一直纠结铅酸是4V而锂电是3.7V不知是否影响效果,
又懒得试验折腾,所以铅酸坏了还是 ...

朋友,18650电池是3.7-4.2V,一般情况下是4V样子,我都用18650电池改了好几个电蚊拍了,充电用的是TP4056小板,效果刚刚的!!一颗18650电池可以用好多年,高压电压也足够高!!铅酸电池用久一点基本上只有3V左右了。存电也不行。

网友:
现在是双充电口了。

网友:
8楼的TP4056小板和我接的小板一模一样!!把220V的插头取了,装TP4056刚刚好,下面用AB胶粘一下,完美!!插口的地方这样处理已经很不错了!!弄一张贴纸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18650电池是3.7-4.2V,一般情况下是4V样子,我都用18650电池改了好几个电蚊拍了,充电用的是TP4056 ...

多谢指点。
我拍拍用得不多,一年也就充两次电而已,所以一直懒得动手。

网友:
有那种专门的圆孔的充电座

网友:
有安卓的还要换,真勤快,DC口的还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