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米路由器4C(R4CM)百兆路由器简单拆解并刷机

楼主(2025-07-27):
这个路由器是同学觉得非常卡才送给我的,我到手测试原来的系统跑不满100M,无线只能协商到144M

好在能刷机刷了H大的纯净老毛子系统才正常使用

CPU:MT7628DAN    MIPS 24KCPU核 主频575MHz(芯片手册)
集成内存:64M
存储芯片:16M 型号GigaDevice GD25Q128 (Openwrt系统)
网络变压器: LAN: 攸特电子UTH20T29    WAN:H12106DK-R (均为百兆)
供电规格:5V 1A 5.5MM的DC接口

路由器正面,到手感觉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背面标签,底部还有两颗螺丝,螺丝+卡扣很稳当

拆开正面硕大的壳子就一块小小电路板,没有配重块怪不得头重脚轻

主板正面,也是够精简了,输入电源五伏    滤波电容耐压10伏接错12伏电压会炸

MT7628DAN和GD25Q128

Breed控制台

老毛子后台

这个路由器的刷机教程网上非常齐全
小米R4CM老毛子固件
小米R4CM刷不死Breed
小米通用开SSH/FTP工具箱
这个路由器可玩性方面还好,原装系统可以用米家APP远程控制,但是原装系统很卡很慢
刷第三方老毛子openwrt等可以发挥路由器全部性能,主要还是百兆埋汰了点
开源固件也可以自己自定义diy日常家用也够用了

网友A:
那个睡觉的电容是楼主换的吗?

网友:
z这货老古董了,没想到还有用

网友B:
竖起来的电容怀孕了亲

网友:
有一个,刚好是装全屋淘汰的,,稳定性还是要比运营商的wi6要好点。。谢谢分享

网友C:
以前玩过刷机,还能改功率的,现在都不玩了

网友D:
带C的貌似都是减配版吧,这个连5G都没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起来的电容怀孕了亲

一不小心通到了12v,还好想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C的貌似都是减配版吧,这个连5G都没有么?

是减配的只有2.4G,入门级路由器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过刷机,还能改功率的,现在都不玩了

改30db实际上就变发射功率,接收功率没变,只会有信号没网络或者是ping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睡觉的电容是楼主换的吗?

3.3V滤波,自带就是躺着的,占多点空间不显得主板太空旷

网友E:
既然是5V,为毛不用TypeC???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网友:
这固件还有纯净版的啊

网友F:
路不熟,找个固件挺难的

网友:
也有一个,哈哈不知道哪一年搞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5V,为毛不用TypeC???

换上C口肯定能用,当时手机都是micro-USB多,好像是有款小米路由器青春版是micro usb的为了便携设计的,可能是考虑typeC当时没有普及,再或者是本来路由器就是固定的,DC接口触头更大接触更良好,c口里面针脚太细了容易氧化而且损坏了不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不熟,找个固件挺难的

小米路由器还好,百度上教程挺多的,至少是大牌

网友:
换个固件后确实稳定,但也由于是百兆的缘故,如果是千兆的,肯定负荷大,也容易挂壁。

网友G:
楼主刷机后实测可以到多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刷机后实测可以到多少速度?

有线无线可以都跑满100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