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好了一台艾美特FS4023T2落地扇启动慢

楼主(2025-07-27):
一台艾美特FS4023T2落地扇这几天启动困难,开最大档位启动都很难转动,但是外力助力一下就能转动出风了,于是拆开来排除了并不是缺油导致转动困难,经过进一步检查电机启动电容,发现容量下降太多,只有0.27微法了,原本应当是1.8微法的电容,找来同样的一个电容更换它,至此完美修复。这个风扇电机是纯铜电机,温升低,转速稳定,电机运转声音很小。

网友:
基本玩无刷电机,,20-10元一个,,一台电风扇就做起来了,

网友:
算技术贴,赞

网友:
非标件,电机爱坏,有时候看着还转,突然不转了,看结果电机坏

网友A:
1.8UF换成无牌子1.5UF电容,降级使用

网友:
为什么图片里新换上的电容是1.5uf的?

网友:
不明白怎么能够判断出来是纯铜电机

网友:
艾美特做工不错,不过也有楼上说的暴毙的现象,漆包线断

网友:
看到厚实的前、后铸铝电机罩就知道这款电机不会差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UF换成无牌子1.5UF电容,降级使用

这个风扇本身风力很大,我有1.8微法的电容,只想它风力不要那么大,稍微小点,持续温升没那么大。

网友:
这款铝合金外壳电机散热会更好。

网友:
成色还很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风扇本身风力很大,我有1.8微法的电容,只想它风力不要那么大,稍微小点,持续温升没那么大。 ...

怕个锤子,原配就是1.8UF,现在的铝钱电机才配1.5UF,你电容用废10个电机都还没烧坏

网友:
降电容还是没问题的,,加大电容一般不超过原配的10%,。。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1.8到0.28都还能用啊。我的1.2到0.6就起不来了

网友:
我的鸿运扇原配是1uf,现在掉到0.36了,低档转得不快,风不大,吹得舒服。换了新的1uf后转得太快了,受不了又换回原来的。

网友:
这个牌子原来还挺久远的呢,我以为是新晋网红品牌。
不过这用料看来还是不如老牌的 钻石 那些。

网友:
这个型号应该有些年头了,我家也是这款,目前还好。

网友:
现在什么牌子风扇电机都开始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