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coolfish/嘉卓 1TB固态U盘

楼主:
经过一次次尝试,选择得一微时候才看到用的是什么颗粒,从图中可以看到用的是闪迪96层 BICS4储存颗粒

得一微给我印象不是很好,这个主控和一芯,芯邦这类一个档次,难怪卖得这么便宜,U盘整体感觉可靠性一般,就只适合拿来存不重要的文件。

网友A:
买这么大的固态U盘图什么哦,重要数据不敢往里放,临时转存东西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大的固态U盘图什么哦,重要数据不敢往里放,临时转存东西还差不多。 ...

存一些电视剧呗,数据丢了重新下载

网友B:
我买的坛子里的雷骑256GB固态U盘,100大洋,拷文件350MB/s很稳定

网友:
能够是真容量就已经很好了。
我还是用雷骑的512GU盘吧,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坛子里的雷骑256GB固态U盘,100大洋,拷文件350MB/s很稳定

没买过论坛里的,不过你哪款23年买的,现在还在用,硬件应该不差。不知道我这款18线小品牌固态U盘能用多久。
本论坛总觉得买存储产品只要不是铠侠、闪迪、三星这些一线大厂的U盘、硬盘,总会说(eg:金士顿、惠普、威刚)这个不行、那个差点意思,其实大部分消费者就拿来存些下载好单机游戏、音乐、电影而已,根本就没有重要数据。

2014年之前我就开始用刻录蓝光光盘来保存数据,里面的游戏、电影现在虽然能正常读取,光盘数据的确能够保存很久,可里面游戏我到现在也没拷出来玩过。

网友:
反正之前海康固态掉盘王拿来当U盘用,2T的

网友:
大容量U盘意义不大吧

网友:
那么牛逼U盘

网友:
这样的 用的住吗?

一个1T的固态   多少钱啊

网友:
可能是固态加转接卡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 用的住吗?

一个1T的固态   多少钱啊

买来用快一年了,不过我用的频率不高,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D:
固态u盘已死,无论哪个厂家都没有超过58xt 59xt2 58h的掉盘问题,论性能58h已经足够了,就是温度确实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u盘已死,无论哪个厂家都没有超过58xt 59xt2 58h的掉盘问题,论性能58h已经足够了,就是温度确实太高了 ...

用过2258H的1T固态U盘,三星颗粒,温度还好,近1年时掉过1次固件。重开卡后用了还是不到1年,莫名其妙的丢失了10天文件,不敢再用了。又买了个2320G的,用了1个月了,发热真不大,希望不会再出现掉盘问题

网友E:
这个外形看起来像硬盘盒+2242的m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外形看起来像硬盘盒+2242的m2

明显就是,看检测图里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F:
大容量的U盘就是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G:
大容量u盘就sm2320 23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容量的U盘就是发热量太大了。

适用感受跟黑胶一体盘差不多,感觉温度还会再低一些。这和U盘材料有一定关系,塑料包装壳的U盘由于不导热,肯定感受不到烫;像金属外壳这种,里边贴个散热贴和硅脂温度差不多就在50-60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容量u盘就sm2320 2322

那些8TB的移动固态硬盘,用的应该就是慧荣2322主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