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5465大洋买了个二手微星雷影17笔记本电脑,加固态并跑分

楼主(2025-07-27):
娱乐大师跑分193万,比我的台式机跑分还高,闹麻了。不是新的买不起,而是二手更有性价比,新的16GB内存的要7499左右。

原装包装,箱说全:

就一个笔记本、一个充电器、一个说明书。充电器很大、很重,大就是好,好就是重。

拆机加固态硬盘:

购买截图:

卖家用了700多小时了,我的2015年的老笔记本10年了浦科特固态才用了800多小时,因为上班没时间玩,后面2018年装了台式机后,再没打开过笔记本。

保修查询:

重装系统,来个娱乐大师检测:

喜闻乐见的跑分环节,193万:

比我的台式机跑分还猛,我的台式机i5 12600KF+RTX5060Ti才179万:

跟我的2018年5月买的微星GE62 2QC大小对比:

完蛋,电脑包装不下了咋整?

网友:
新的16G就比较坑。

网友:
5000多买这个,你是有钱人啊。

网友:
5400块就买这?现在电脑太贵了

网友A:
收件人是叫高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件人是叫高盼吗?

你是魔鬼吗?第二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魔鬼吗?第二个了

楼主的地址和电话早就泄露过了,这个高盼可能是个女的,并不是楼主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件人是叫高盼吗?

我次奥里的猪小呆,搞刑侦的是吧
是的,我不是去辽宁鞍山出差了么,逛动物园、玉佛寺了,就让同事收件了

网友C:
壕无人性啊,要我买只会选几百块的...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网友:
有钱人,我都是几百的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地址和电话早就泄露过了,这个高盼可能是个女的,并不是楼主的名字 ...

猪小呆太可怕了,你再讲下去,一篇爽文都要诞生了,
你观察这么仔细,帮我看看床单被子上的蛋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猪小呆太可怕了,你再讲下去,一篇爽文都要诞生了,
你观察这么仔细,帮我看看床单被子上的蛋毛吧 ...

下次可以发一发帮这个女同事修电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壕无人性啊,要我买只会选几百块的...

我闲鱼价格筛选都不会高于150

网友:
看风扇灰尘很少啊。

网友:
被迫开盒。哈哈哈。

网友:
散热不错的,拆了有好多铜

网友:
楼主肯定是有钱人!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又大又沉不适合便携

网友:
全新的多少钱

网友:
Ultra 5 225H/32GB/1TB/2.8K 120Hz OLED
日常价格:6299元
国补到手价格:5040元
机型点评: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电脑小白,不懂电脑,预算5000元,就想买台大品牌、各方面配置齐整的轻薄本,那么联想小新Pro 14 GT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这款机型核心CPU是英特尔第二代酷睿ULtra 5 225H,14核14线程的规格,性能释放超猛,最高持续输出功率是80W,搭配32GB内存和双M.2 SSD硬盘位,你在硬件规格上是完全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而高功率的性能释放,应对日常使用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当然,你要求日常使用风扇噪声低,那么该机有多重性能模式,支持Fn+Q快捷切换。屏幕则是14英寸2.8K 120Hz OLED屏,峰值亮度1100尼特,功能全面,支持4种色域切换+防烧屏功能。
机身方面,该机采用的是全金属机身,重量约1.39kg。电池容量84Wh,在这个价位上算是非常大的了,宣称日常使用续航10小时,本地视频播放续航23.8小时,没有问题。接口也没什么槽点,配备了两个雷电4+双USB-A接口组合,以及HDMI2.1、SD卡槽。同时该机还有一些小智能应用,例如开盖开机人脸识别、人走熄屏、人来感知等,并内置有AI应用更方便小白用户。总体来说,小新Pro 14 GT没什么明显的遗憾,要注意的地方是,极客模式下满载噪声的确是比较大的,日常使用野兽模式(65W满载功率)完全足够了。
此外,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我想买联想的轻薄本,但不想要OLED屏怎么办?那你就是LCD党了,搭载Ultra 5 225H同处理器的ThinkBook14+ 2025就更适合你,国补到手价格同样是5040元,32GB内存+1TB SSD,双M.2硬盘位,性能释放70W,屏幕则是14.5英寸的3K 120Hz LCD屏。或者说,你想买一台外观造型更符合办公要求的联想轻薄本,ThinkBook14+ 2025也更符合要求。
锐龙AI 7 H 350/32GB/1TB/2.8K 120Hz OLED
日常价格:6499元
国补到手价格:5199元
机型点评:对于主流价位想买华硕品牌轻薄本的小伙伴,今年牛叔更建议大家考虑灵耀系列,尽管灵耀系列起步价格不算便宜——因为其定位比较高,除了配置齐整以外,机型的品质感也颇为不错,另外因为有国补优惠,所以到手价格其实还不错。今天这里点评的是灵耀14 锐龙版,该机搭载的是AMD新一代锐龙AI 7 H 350处理器,4nm制程打造,基础功耗28W,由4xZen5+4xZen5c架构组成,一共是8核16线程的规格,内置8个核心的Radeon 860M核显,由于能效比高,所以尤其适合超轻薄本搭载。例如灵耀14 锐龙版,该机是一款仅重1.19kg的14英寸超轻薄本,便携性非常出色。同时机身设计很有格调感,A面采用的是线条切割的元素,显得别具一格。
硬件配置方面,灵耀14 锐龙版为32GB内存+1TB SSD组合,搭配锐龙AI 7 H 350,从其厚度重量而言,性能释放肯定就不是强项了,但硬件规格基础很扎实,所以满足重度办公也没什么问题。屏幕为14英寸2.8K 120Hz OLED华硕好屏,支持色域切换和防烧屏功能。接口扩展性不错,包含了一个USB4、一个10Gbps的USB-C、一个USB-A以及HDMI2.1接口,USB-A仅一个稍显不便,考虑到其是超轻薄本倒也无可厚非。电池容量75Wh,也不错,本地视频播放续航是18小时,可胜任一天的轻度日常使用。对于该机而言,就适合对便携性要求极高、对性能输出要求一般的用户考虑,比如经常出差的人员。
此外,灵耀14还可以选ULtra 9 285H处理器版本,国补后到手参考价格5599元,除了接口是双雷电4的规格以外,其他配置和锐龙版基本一致,大家可按需求考虑。
Ultra 7 255H/32GB/1TB/2.8K 120Hz OLED
日常价格:6799元
国补到手价格:5440元
机型点评:在几大国际品牌中,惠普的星Book Pro系列轻薄本也是当下五六千元价位中值得关注的大品牌机型。该系列机型的差异化看点是,颜值设计比联想的机型要好看一些,机身采用的是雾绒全金属材质,触感质感都不错,尤其是薯条标的加持,机身档次感还是很在线的;论性能释放比追求极致轻薄的华硕灵耀高一些,Ultra 7 255H处理器,持续55W的功率输出,同样支持多重性能模式切换,搭配32GB内存和1TB SSD,并能扩展M.2 SSD。此外在使用体验上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卖点,比如它的500万像素IR人脸识别摄像头,支持自动调光和自动取景,以及离开自动锁屏、接近自动解锁、自动屏幕调光等功能;内置惠小微5.1智能AI应用,可一键调度多个AI工具(部分功能需要AI工具本身的会员),带有会议笔记(支持自动记录和翻译、总结功能);还有AI管家和惠普E管家在线服务,在软硬件服务和售后支持这块儿算是笔记本中第一梯队的。
再回到星Book Pro 14 2025身上,该机的基础配置齐整,屏幕是14英寸的2.8K 120Hz OLED屏。机身重量稍显一般,大概是1.5kg,接口规格高,包含了一个雷电4,一个全功能USB-C,两个USB-A以及HDMI等接口,没有问题。电池容量68Wh,也算是比较大的,但相对上面提到的两款机型而言稍小。目前该机国补到手参考价格是5440元,不贵。但当前仅有Ultra 7 255H处理器可选,如果有Ultra 5处理器版本,性价比会进一步提升。
此外,星Book Pro 14还可选2024款,也就是搭载第一代酷睿Ultra处理器的版本,虽然性能释放为45W不算高,且不支持M.2 SSD扩展,但价格相当美丽,其Ultra 5 125H+32GB+1TB款国补到手价格仅为4160元——如果你的预算在4000元价位,那么这个版本是值得关注的,日常使用绰绰有余,并且不是马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