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风扇电动机还有救吗?线圈绕组不通

楼主(2025-07-27):
一个鸿运扇电动机,通电不转。测量发现,黑色线与黄、蓝、白、红线不通。

拆开外壳,扒开黑线黄腊管,漆包铜线没有断开,

黑线也导通,说明红、黑之间的绕组断开。购买的电动机还在路上,可以应急维修吗?

网友:
温度保险丝/  热熔断体 不测一下?

网友:
铜的价格不错。

网友:
温度保险烧了?找到温度保险量一下,坏了换一个试试,临时用可以直接短接,不过最好装上

网友:
耽误时间   换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电机贴图上不是标了吗,黑线串着一个温度保险,应该是温度保险断了。

网友:
如果黄、蓝、白、红线之间通的,就是温度保险丝断了。

网友A:
黑线不通看看温度保险,顺着蛇皮管往里面看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线包里的温度保险开路了。

网友:
电风扇一般都是坏电容线。量一下电容两端。通不通。不通基本没搞头

网友:
继续拆黄腊管里有个温度保险换掉

网友:
肯定有救,实在没有办法就拆除原线圈,重新绕制。

网友:
铜包还有维修价值,铝包就丢了吧

网友:
这么粗的铜线,有维修价值.九成断在接头处,先查保险丝,再查接头,很少会熔断在线包内部.

网友:
从黑线向里找温度保险丝,看看断没有。

网友:
好了吗?找到是保险还是线断了?

网友:
检查温度保险,如果是保险烧断了。就直接去掉保险,链接剪断导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线不通看看温度保险,顺着蛇皮管往里面看看

黄腊管  口误了

网友:
刷过漆的,基本不用修了,线头扒开来,下面的漆包线的绝缘也破坏了.

网友:
小心的剪开绑有黑色引线的(其它的不要动)电机线圈的扎线。然后慢慢的挑出黑线,就可以看到熔断保险了...........剪掉熔断保险,焊上断线,就可以了..................这个熔断器熔断是常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