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不加负载,图中这种波形正常吗?

楼主:
修开关电源输出端测到的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认真的吗?示波器CH2 2V/格 ,不带负载,电源都有7V的峰峰值了,这电源没问题才有鬼了。

网友:
不正常的啊  开关电源直流电

网友:
盲猜,开关管或者反馈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请标注测量点

楼主:
在输出端电容二端。

网友:
这波形还得这么专业的设备测

网友:
如果探头100X?还AC档,这纹波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A:
我倒是想给你建议,奈何看不到图片呀!一直转圈圈。

网友B:
测量点在输出端电容二端 :整流二极管失效了?要不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给你建议,奈何看不到图片呀!一直转圈圈。

沒问题啊,别人都能看到。

网友C:
普通的开关电源,输出这样就不正常,是不是某些特殊用途的电源,输出含有通讯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开关电源,输出这样就不正常,是不是某些特殊用途的电源,输出含有通讯控制信号 ...

这是显示器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5v这一路在4.96到5.97v之间不断跳变,另一路18v输出稳定。你说正常不正常?我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需要查一下!或者431调压之类的!

网友:
输出部分的尖峰吸收电路估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点在输出端电容二端 :整流二极管失效了?要不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峰峰值? ...

为什么不是电容失效?

网友:
感觉波纹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