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TC31拆解

楼主:
华为TC31拆解,铝片有点薄,CPU是HI5651L  内存上有黑色胶,看不到,WIFI芯片是HI1152,5G功放模块5755.

网友:
图片显示是真慢......

网友:
又遥遥领先了

网友:
又又又遥遥领先了

网友:
没有第三方固件可以刷。。

网友:
版有点大了

网友:
如果觉得工作时温度过高,鉴于内部空间比较大,可以考虑增加散热片的厚度,比如在铝板上附着一块更厚的铝板,然后想办法固定住。

网友:
今天晚上的网速真慢,半天都看不到图片

网友:
我感觉我的智慧增加了

网友:
全自家芯片,玩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

网友:
遥遥领先了

网友:
自研芯片,不错

网友:
里面就这么简单??

网友:
网络隔离变压器现在都这样设计了?算偷工减料还是啥?

网友:
路由器吗,看起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