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好一台不通电的AOC 270LM00017 27寸显示器,准备收钱,妹子竟然不要了...

楼主(2025-07-27):
小区里邻居的显示器,昨天就喊我去看下她的显示器,昨天很忙没空去,今天有空了说去看看,她就问我有没有DVI转HDMI的线,我说这线很不容易坏啊,现在啥症状,说不显示,问了半天也问不准症状,干脆直接上门。妹子一个人在家,老公出差了,所以她描述不准症状,我去看了,完全不通电,显示器是外接电源,需求19V 1.8A,电源适配器非原装,上面一个字都都没得,估计是规格不干胶纸掉了,明显的山寨适配器,测得这个山寨适配器空载电压20.30V,但是不知道负载下这20.30V还稳得起不,现场测不到负载电压,所以现场得不出结论到底是山寨适配器坏了,还是显示器坏了,反正不可能是线坏了,妹子说那要不麻烦你拿回去看看,我同意。

回家用我的20V适配器替换,故障依旧,不通电,并且测得几乎没任何待机电压。怀疑是驱动板坏了,拆开发现是很小一个驱动板,目测没任何损坏的痕迹,也没任何明显发热的痕迹,测得驱动板关键地方电压都有,怀疑是按键板坏了不触发开机,拆开按键板也没发现任何问题,再怀疑是什么地方有短路驱动板保护了,断开背光灯依旧不通电,断开逻辑板排线,能开机了................

发现到这,我心都凉了,未必屏坏了?逻辑板短路了?
拆开逻辑板,检查了半天,没得明显短路啊,待机也没啥电流也没的发热的地方。
继续用万用表检查驱动板,每一个地方都是好的,不接逻辑板就能开机,一接逻辑板秒保护..........
无意之间,我用镊子电桥取代万用表,发现三个16v 220uf小电容的Rs等效电阻和D值不对,但是这三个电容用万用表测得又是对的,貌似要捡漏了。替换三个电容,亮屏了.................
把这三个拆下来电容继续用万用表测,三个万用表测得容值都有190uf左右,但是实际都是坏的,肉眼也看不到任何问题。
总结,接逻辑板短路保护,不一定是逻辑板自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其次,测量电容一定要用信电桥,不能信万用表。

重点来了,我都修好了,打算给妹子送过去收一两百维修费了,我还没来得及给妹子打电话,妹子就给我打过来了,说买个新的明天就送到,麻烦明天我过去帮装一下,还说那个坏的就不要了,麻烦我帮她丢一下.................   好吧,是我修的太快了?我看这屏幕效果还不错的嘛,led背光IPS硬屏,测了下功耗,24W很低,我就拿来当副屏看监控吧。

网友A:
D值都去到1.5了,漏电严重,一般D值小数点后面最好有000,妹子呢,想看妹子出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值都去到1.5了,漏电严重,一般D值小数点后面最好有000,妹子呢,想看妹子出镜 ...

哪有妹子???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网友:
好,捡漏了,不懂的就好捡漏

网友:
好,捡漏了,不懂的就好捡漏

又是网络延迟,编辑下:学习下检修的思路

网友:
这么好,捡漏

网友B:
要收这么多维修费?  好的二手也这个价吧?

网友:
判断电容只有电桥。无二

网友C:
妹子呢。。是不是妇女?

网友:
从来就没使用过万用表的电容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收这么多维修费?  好的二手也这个价吧?

三个小电容收两百,真敢收,还邻里呢

网友:
维修费没收上,落了个显示器,也不错。

网友:
手快有,手慢无。你修快点她就没机会下单了。现在也行,把这个显示器卖了,也能挣点维修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妹子呢。。是不是妇女?

老公不在家,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小电容收两百,真敢收,还邻里呢

楼主太黑了,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公不在家,你说呢?

晚上天天跑去修电脑吧。

网友:
就看到妹子手了。

网友:
大宇的屏?很少见。

网友:
当心妹子看到帖子问你要显示器。而且看到你要收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