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动力电芯求推荐

楼主:
组装电动工具电池包,用过好几个品牌的电芯,刚开始还可以用,时间长了就出现不一致的问题。求大家推荐性价比高一点的电芯,谢谢

网友:
等专家解答。

网友:
时间长不行是不是保护板的原因?

网友A:
三星25R,索尼VTC5、VTC6都是很好的动力电池,性价比也算很高了。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一致性不好,也不用换电芯,几块钱买块均衡板就能解决一致性不好的问题。当然,使了均衡板,也要会用才行,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99%的人懒得看长篇大论。实在想搞得好一点,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7535-1-1.html

网友:
找靠谱商家买分容好的

网友:
其实,想踏踏实实用好工具锂电池,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舍得花钱买国际大品牌,他们的工具和电池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第二条:省点钱,买国产动力电池,个人很难买到理想的国产电池,但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些措施加以完善和补救,具体参见5楼介绍的帖子,这样,也可以用得比较长久,但需要拿出点时间精力来搞一下。如果两条路都不想走,那就只有祈祷老天保佑了。

网友:
路过~我也一样

网友:
土豪版,Sony vtc5,sansung25R,LG,三洋大红袍
平民版,亿纬,天鹏,东磁,海四达
屌丝版,各种拆机电芯,屌丝高级版加装平衡头,用航模充电器

网友B:
我用的宁德时代的A品动力电芯,三年了,保护板主动平衡,一直很好用,比之前买的三星,松下和索尼的都好,价格便宜,内阻低,一致性好。

网友:
屌丝15节东磁20P+均衡插口+6s均衡充轻轻的路过

网友:
国产电芯如果能买到A级电芯最好,如不是是A级电芯在使用前最好放置一段时间把自放电厉害的电芯找出来不用

网友:
不要在网上买散装电芯,买一个18V的电动工具电池拆电芯,绝对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宁德时代的A品动力电芯,三年了,保护板主动平衡,一直很好用,比之前买的三星,松下和索尼的都好, ...

从没见到过宁德时代的18650动力电芯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25R,索尼VTC5、VTC6都是很好的动力电池,性价比也算很高了。

新品感觉价格太高了,拆机的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
索尼,三洋,三星,LG,怕买不到真的就买电池组自己回来拆。

网友:
坛子里老牛的那家电池我用过,组的12V,用着还行,三洋大红袍买过20多块钱一个的,用着好,就是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品感觉价格太高了,拆机的不知道靠谱不

三星的新品9元多不算高啊。拆机的不知道好坏,可以先少买一点,等测量好了感觉行再批量买进。

网友:
用的多,直接上平衡充啊,啥垃圾电池都能治得服服帖帖,这是最靠谱的方式。且制作方式简单得很。
便宜、简单、高效、安全、耐用、、唯一的缺点就是,用得少就不划算。不是价格不划算,是太复杂了,浪费平衡充的性能了,浪费了就是不划算。

而大部分电池都是有空间加上这个充电口的。
而且、原装充电器,基本都是充不到4.2V的,大多数都是4.1V以下,甚至更差.